solidworks装配体螺纹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5-12-27):
螺栓是从软件自带的标准件库调用的,螺孔是用“异形孔导向”做的,装配后,螺纹线显示不正常。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被和谐了

网友:
标准件都没剖,你还想怎么着。

网友:
在剖面的时候 ,右侧有选择栏;里边有选择剖切的零件
默认的时候,标准件不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