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困惑!如何设计出像模像样的结构?

楼主(2015-12-27):
最近一直再研究前人的设备,一眼看去,原理 大体结构,一目了然,感觉很简单。
真到自己设计的时候,设计出来的东西总是不协调,板长板宽板厚总是拿不定主意……
然后看他的建模思维,比如说要固定一个特定形状,他的建模思维是先画出特定形状画出来,再画连接部分(既由小到大)。
而我的一贯思维,喜欢往大的话,先把连接部分画出,再画特定形状(既由大到小)……
请教各位前辈大侠,你们在设计的时候,灵感、建模思维都是怎么来的?
怎么设计才会让东西看起来协调,在不考虑受力和干涉的情况下,长宽高什么样的比例看来最协调?

网友A:
一般都是想好形状的

网友B:
我也有这个疑问,像板厚怎么确定,可以计算吗?

网友C:
只能说是你抄的量还不够大,不是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

网友:
精辟!

网友:
好的设计都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接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想好形状的

恩。我也要开始这种建模思维。。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疑问,像板厚怎么确定,可以计算吗?

可以计算的,我说的前提是不考虑力学和干涉,怎么把东西设计的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是你抄的量还不够大,不是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

哈哈,这位兄弟这句话我顿时就笑了,在理在理。

网友D:
其实自动化这块(小缸径)气缸驱动的, 板厚 拿不准的时候  可以先了解 螺栓的锁紧力开始   螺栓明确了  板厚 就明确了 ,还要分清负载  形式。其实大家要是熟练减速机设计  应该就明白这个道理,齿轮明确了  就确定了箱体厚度。

网友(点评):
气缸加缓冲的话,没必要用太厚的板,预紧力也不不大,10mm板杠杆的,

网友E:
你设计还做的太少,缺乏直觉和悟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设计还做的太少,缺乏直觉和悟性

你的回答一针见血,
前辈可否给我一些建议?

网友F:
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画千图而后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画千图而后搞机!

久闻处士文采,果真其然,想必生活中也是极具幽默,晚生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自动化这块(小缸径)气缸驱动的, 板厚 拿不准的时候  可以先了解 螺栓的锁紧力开始   螺栓明确了  板 ...

这种大块板厚我也是按螺栓的力和牙来确定的,
主要是那些很小的结构件难以把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大块板厚我也是按螺栓的力和牙来确定的,
主要是那些很小的结构件难以把握。

机械零件乱纷纷,
由吾观来皆一轮;
天地由来一根轴,
转盘一动万象生。

网友(点评):
哈哈,逍遥这诗妙趣横生,生动形象啊!很贴切!干过设计的都能体会其中的滋味。

网友:
黄金分割

网友:
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人与机器的完美结合

网友:
应该多去现场看看实物会好点的

网友:
都是有联系的根据什么定什么,把之间联系确定了就能确定了

网友:
我个人感觉设计的东西多了就好了,还有你看别人设计的好产品的时候要多问问自己,多看别人的细节设计

网友:
很多情况下做起来就好了,思考的多错的多。

网友:
      浅谈一下自己做设计的感觉:首先要有想法,想要实现的功能是什么,然后能实现这个功能的原理是什么,然后跟这个原理相关的产品有没有,也有建筑行业有了,但是石化行业没有,也许机械行业有了,医疗卫生行业还没有。举个例子,比如粉碎石头。常见的矿石粉碎机,用的是破碎锤粉碎或者颚式粉碎机,存在噪音粉尘的问题;有没有没有噪音没有粉尘的粉碎设备,关键词就是粉碎;后来查了一下,超声波体外碎石机,用来粉碎肾结石的,碎末随小便就排出体外了,体外工作,碎石过程不伤人,无噪音更无粉尘。
      很明显,医疗卫生行业用的这种粉碎技术比矿山机械行业先进的多。原理行得通,再来看结构,无非就是肾结石换成矿石,别的结构改动起来也不是瞎猫撞死耗子。
      2008年,北京倾倒填埋的建筑垃圾在4000万吨,整个周边已经被垃圾包围了。我们举一反三的想一下,建筑垃圾无非就是钢筋混凝土、砖瓦石头,如果就近直接粉碎成粉末,完了加点水、加点水泥,一搅拌又成混凝土了。不用再填埋或者倾倒掉,造成环境污染。那么这种建筑垃圾的超声波粉碎设备,是不是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
      这些都想通了,再来动手做,你就不会纠结在到底是先做凳子面还是先做凳子腿,这都不是重点。
      以上,抛砖引玉,与君共勉。

颚式粉碎机

颚式粉碎机

锤式破碎机

锤式破碎机

超声波体外碎石机

超声波体外碎石机

网友:
      浅谈一下自己做设计的感觉:首先要有想法,想要实现的功能是什么,然后能实现这个功能的原理是什么,然后跟这个原理相关的产品有没有,也有建筑行业有了,但是石化行业没有,也许机械行业有了,医疗卫生行业还没有。举个例子,比如粉碎石头。常见的矿石粉碎机,用的是破碎锤粉碎或者颚式粉碎机,存在噪音粉尘的问题;有没有没有噪音没有粉尘的粉碎设备,关键词就是粉碎;后来查了一下,超声波体外碎石机,用来粉碎肾结石的,碎末随小便就排出体外了,体外工作,碎石过程不伤人,无噪音更无粉尘。
      很明显,医疗卫生行业用的这种粉碎技术比矿山机械行业先进的多。原理行得通,再来看结构,无非就是肾结石换成矿石,别的结构改动起来也不是瞎猫撞死耗子。
      2008年,北京倾倒填埋的建筑垃圾在4000万吨,整个周边已经被垃圾包围了。我们举一反三的想一下,建筑垃圾无非就是钢筋混凝土、砖瓦石头,如果就近直接粉碎成粉末,完了加点水、加点水泥,一搅拌又成混凝土了。不用再填埋或者倾倒掉,造成环境污染。那么这种建筑垃圾的超声波粉碎设备,是不是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
      这些都想通了,再来动手做,你就不会纠结在到底是先做凳子面还是先做凳子腿,这都不是重点。
      以上,抛砖引玉,与君共勉。

颚式破碎机

颚式破碎机

锤式破碎机

锤式破碎机

超声波碎石机

超声波碎石机

网友:
关键部件尺寸要受力分析来确定 !

网友:
做的少,做多了就好了

网友:
好设计是改出来的。“先画一个”没错,但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要反复找毛病,修改,有时也许只是换个办法试一试。设计,说白了就是调和矛盾,各有各的思路,各有各的问题,各有各的解决办法。有些问题你想不到,或者懒得再改了,出来就会有毛病,就得让别人数落。所以要多想、多看、多问,多改。早改主动、晚改被动,不改反动。只有通过不断的改,才能逐渐逼近你心目中的目标。这个过程走上三五回,你也会成为后人的标杆。

网友:
同感。感觉技术不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疑问,像板厚怎么确定,可以计算吗?

计算或仿真,满足强度刚度要求,不重要的件就根据经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疑问,像板厚怎么确定,可以计算吗?

板厚没你想的那么难选。
不会选就先选一个,10mm。厚了吗?8mm。还厚了?6mm、5mm、4mm,直到合适。
10mm薄了吗?那就12mm,不行就16mm,再不行就20mm,再不行就25mm。

搞机械,就那么几个数字玩来玩去。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蹦出来一个比如7.3mm的板。你又不是搞飞机搞导弹,用不着那么精确。

记住,没把握就往厚了选,厚了有好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疑问,像板厚怎么确定,可以计算吗?

严格说当然要计算,要不怎么保证强度、刚度等。不过一般设计都是凭感觉,要是重要的地方真要计算一般都不容易的,光靠大学那点知识没法算什么板厚度的。

网友:
见的多了 可能会越来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严格说当然要计算,要不怎么保证强度、刚度等。不过一般设计都是凭感觉,要是重要的地方真要计算一般都不 ...

谢谢姐姐哈

网友:
这种我也不是很清楚    板厚什么的   看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很多经验在里面

网友:
很多时候考的是经验或者有参考的样本,要么有类似的,但是主要是做的多就差不多~!有些东西很难计算的,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
设计分两大系:抄系和创系,抄系的渣渣就不说了。
创系又分几派,学院派、经验派、无厘头派,学院派以标准产品设计为主,经验派以非标设计为主,无厘头派的渣渣也不说了。
一个人的设计风格除了派系,还要看软件,比如用SW、UG和PTC的家伙是三种不同的货色,通常是相互鄙视。
学院派和经验派怎么区别呢?
如果一个人跟你详细解说产品怎么一步步设计计算,那么他是学院派的。
如果他直接跟你说,做多了就有经验了,那么这个人就是经验派的。
而像我这种有空扯淡的,就是典型的无厘头派。

网友:
经常画图,熟悉各种加工工艺,就知道设计时,应该用多大的尺寸了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厚没你想的那么难选。
不会选就先选一个,10mm。厚了吗?8mm。还厚了?6mm、5mm、4mm,直到合适。
10 ...

我选板厚的方法就是跟逍遥的一样,一个一个数字试,直到合理协调为止。

网友:
不会选就先选一个,10mm。厚了吗?8mm。还厚了?6mm、5mm、4mm,直到合适。
10mm薄了吗?那就12mm,不行就16mm,再不行就20mm,再不行就25mm。

搞机械,就那么几个数字玩来玩去

逍遥处士的这段话我太赞同了,我设计的时候就是这么去选取得。就是这么几个数字之间选择

网友:
先要有个大体的框架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是你抄的量还不够大,不是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

网友:
选个板厚还这么纠结,后续的工作还要不要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是你抄的量还不够大,不是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 ...

送你一联:
男人:阅尽天下A片,心中自然无码。
女人:追完所有韩剧,开灯也是偶吧。

网友:
同感,欠缺的太多。学习中。。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