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压缸的疑惑

楼主(2015-12-27):
图片来自网上,这是一种常见的气液增压缸,通过气压即可得到油压的压力。使用起来很方便,最常用的地方就是加工中心主轴自动换刀用的就是这“打刀缸”。那么问题来了,通过网络搜寻可知,63mm的缸径能获得1T的压力。却没有计算的过程,哪位大侠能解答一下?

网友:
小柱塞高压油(红)按63mpa计算……,这是最终压力。

网友(点评):
按63Mpa计算有没什么根据呢?

网友(点评):
63Mpa是哪来的?

网友:
当上活塞杆上腔进压缩空气0。8Mpa:
上活塞杆向下作用力:(63/2)2*3。14*0.8/10=250kgf;
当上活塞的杆直径为30MM时,杆对下活塞的上腔压强增大4倍,则下活塞杆推力为1T。

网友(点评):
最后这一条还是不明白,有的地方说:下腔的压强增大是因为上腔活塞往下压,下腔成压缩情况,所以油的体积变小,油压变大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个增压缸原理图有问题,应该是气的先压,然后才是气推动液体进入小缸径里面 ,增压!

网友(点评):
http://www.twjiurong.com/theory.asp这是原厂家的理论,我感觉过程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点评):
我在查查,我也不太确定。车间以前看到都是大的P4 口先动作的,后来才是P1,P1那个缸带油量指示我看的很清楚。

网友(点评):
当上活塞的杆进入下活塞的上腔时,油压为:250/(30/2)2*3,14*0,01=32,1bar; 则下活塞受力为:(63/2)2*3,14/100*32,1=1T

网友(点评):
我明白了,P2口进气体,推动活塞杆向下运动,挤压液压油,液压油膨胀。液压油膨胀达到的压强X活塞杆面积=上面面积X 上面气体压强,那么说的液压压增大的倍数就是,活塞杆 D2/d2 ,如果是2倍的话,那么压强就增大....

网友(点评):
按你的要求我计算了一下是这样的结果:上腔的压力(气压)=(63/2)^2*3.14*0.8=2492N,油腔内的压强=2492/(30/2)^2=11Mpa,油缸出力对外=(63/2)^2*3.14*11=32976N=3.2Tf,不知这样对不对。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增压行程,这个增压行程是否和上活塞杆进入油腔的直径和长度有关,就是油腔内部被缩小的体积/大的活塞截面=增压行程?这样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不对,(63/30)^2x0.8=3.528MPA, 油缸出力=((63/2)^2*3.14)x3.528=10992N=1Tf

网友(点评):
上腔的压力(气压)=(63/2)^2*3.14*0.8=2492N,油腔内的压强=2492/(30/2)^2*3,14等于3,21Mpa,油缸出力对外=(63/2)^2*3.14*3,21大约等于1T。

网友(点评):
多谢,前面我差一个3.14倍,理解你的意思了。下面还有两个问题,也请你帮忙一下,一个是这个油压表的位置,我感觉这个安装位置是不对的。第二个就是增压的行程问题

网友(点评):
1。这个油压表的位置是对的,是油路不对,应通下活塞的上腔。2。增压行程可通过加大上活塞杆长度,或同时增大上活塞和杆的直径。

网友(点评):
多谢解答,都明白了。这层楼虽然堆得搞,但都是有意义的

网友(点评):
互相帮助。

网友(点评):
花无百日红社友说“液压油膨胀”,基本概念不清楚,需要改正。

网友(点评):
液压压力增大的倍数不是活塞杆 D2/d2。

网友(点评):
P2口进气体,推动活塞杆向上运动推动液压油,液压油流回左侧的储油缸。

网友(点评):
液压油受挤压,压缩,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点评):
说错了,应该指p1口

网友(点评):
应该指p4口,P1口是补油的。

网友(点评):
液压油受挤压力,液压油有不可压缩性。

网友:
对于 为什么会出1T,那还是有后面的计算。这个是机密

网友(点评):
楼上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
就是油压那一下子改变了截面面积,提高了压强从而增压,这很好理解。前期油压那是补油。

网友:
别人的原理图没问题,油压表安装的位置也没问题,只是楼主还没吃透这个机构的真实原理而已,如果你按3MPa的缸压来设计的话,估计你得进几次医院才行。建议你听二楼的,至于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缸压,估计生产厂家自己都没搞清楚,完全是靠多次实验积累的经验。我可以给你分析分析机构的原理,但是计算的话。。。。
这个机构的表面的原理估计是个人都能看懂,但厂家隐藏了几个关键细节。一是P4缸的杆柱突进到P2缸的速度,你可以用一个现成的产品,给P4缸慢慢增压,看看压强增大到平时使用时的正常压时是否还能打刀;二是该杆柱与活塞壁(油路段)的间隙,它肯定是间隙配合,这个间隙很关键,直接影响缸压。第三就是杆柱的直径,太粗了效率底下,太细了强度不够,也很关键。也就是钉子效应。把准这3点,保准你山寨的产品比正品还正宗。

网友(点评):
原理图是没问题,液压表位置确实有点问题。在这个时候左边被杆子断开,油表显示的应该是气压的位置值是不对的。必须与压缩腔相连,至于缸径的大小也需要那么的压力,别人的实践也很关键

网友(点评):
看我分析的三点

网友(点评):
你说的意思昨儿也都弄清楚了,你现在看到的产品信息,都没有P4的杆径大小,这也算是厂家的故意隐藏。我最近想到这个而不知其原理和计算,故而开此贴求惑而已,并非自己DIy

网友(点评):
不山寨就没意思了

网友:
压力-----只是P4缸径和杆径的比是放大的倍数。
快进-----补油压住料。
切断-----P4的杆以放大了的力压入下缸的上腔:增力缓动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