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温度传感器,上面标示TS 46/4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12-27):
露点温度传感器,经常坏。用万用表电阻档测得:约25摄氏度时电阻为11.20千欧,电阻随温度升高而降低。上面只标示了TS 46/40和零件号,没有其它资料。TS 46/40是什么意思,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这是温度传感器照片

网友A:
图尔克温度传感器?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可能是这款探头的型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温度传感器照片

不知道品牌了,是德国凯撒干燥机上用的,凯撒厂家隐藏了传感器的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尔克温度传感器?

不知道品牌了,是德国凯撒干燥机上用的,凯撒厂家隐藏了传感器的品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品牌了,是德国凯撒干燥机上用的,凯撒厂家隐藏了传感器的品牌。

那么就是它了  25度是10.97-10.99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就是它了  25度是10.97-10.99电阻值

对的,约25度直接用万用表测得10.9千欧左右,您有相关参数,能发给我一份么,QQ195813647,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约25度直接用万用表测得10.9千欧左右,您有相关参数,能发给我一份么,QQ195813647,万分感谢!

去查下Pt1000就知道了  网上多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查下Pt1000就知道了  网上多得是

好的,多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查下Pt1000就知道了  网上多得是

大侠,我昨天用万用表直接连接测了下,25度时是10K,大侠知道是哪个牌子哪款么
测量值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我昨天用万用表直接连接测了下,25度时是10K,大侠知道是哪个牌子哪款么
测量值如下

都无所谓,只要能满足你的温度区间就行,TS-46/40貌似图尔克的牌子  46/40又貌似温度上下区间
离开工控都有些年了不用就慢慢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