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有惑,惑而不解,特来求师!

楼主(2015-12-27):
图中是滚珠丝杠的安装方式,图中的支撑间距,和负载作用点间距是如何求得呢,有具体公式吗?请大侠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间距是你设计 ,设计多少然后计算,支撑 用什么轴承 查轴承手册,可得到支撑的作用点尺寸,加根据你的结构尺寸,求得!

网友(点评):
螺母是在丝杠上行走的,怎么能有确定的间距数据呢,难道是最大行程+螺母长度吗?

网友:
支撑间距,和负载作用点间距,没有具体公式,由整体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