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CARA机器人的校准问题

楼主(2015-12-27):
最近刚完成一台SCARA机器人,已经开始试生产。在整个研发过程中,一直被校准问题所困扰。相信各位对SCARA的大致结构都有一定的了解,这里不多叙述。个人觉得,SCARA机器人可以不考虑用机械结构做精校准。主要有以下两点:1. 对于一轴和二轴,两轴是平行的,并且决定末端中点的水平位置。载荷安装后,末端一定会有一定变形。这时出厂的精校准位置和装上载荷后精校准位置就不同了,而载荷的大小随客户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可以认为一定要让客户拆掉载荷做精校准。这对客户来讲是很麻烦的。我觉得这一步,完全可以采用参考校准来实现,精度高而且方便,不用拆掉载荷;2. 对于三轴和四轴,从应用角度来看,这两轴的校准对实际的应用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也可以考虑不设置精校准。以上是个人在研发过程的体会,请各位同行不吝赐教。

网友A:
用在什么行业?首先明确行业的精度和载荷需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在什么行业?首先明确行业的精度和载荷需求吧。

请问怎么精校准?

网友:
我熟悉6轴机器人,一般都有一个无负载校准,和带负载“学习”。负载很大么?

网友(2016-06-27):
请问,贵公司的SCARA机器人在调试时是否出现抖动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