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材料能承受多大的力才会形变

楼主(2015-12-28):
小白想请教下各位大侠,一块15mm厚的铝板能承受多大的力才会发生塑性形变?怎么算?是要去查材料弯折强度吗?

网友:
超过他的屈服强度

网友:
2楼说的对,超过屈服强度就会发生塑性变形

网友:
材料力学啊,这是基本功哦。

楼主:
学了但有些忘记了。最近老板说一块板10mm不够厚,让我加厚,我就想算个具体数据出来。这样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了但有些忘记了。最近老板说一块板10mm不够厚,让我加厚,我就想算个具体数据出来。这样比较好。

老板都是一拍脑袋,哈哈。你也不能学老板,一拍脑袋,加厚。哈哈哈

网友B:
读材料力学,不同材料变形和断裂是不一样的,变形也有过程,塑性材料,小变形,比例阶段,弹性变形,屈服,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都是一拍脑袋,哈哈。你也不能学老板,一拍脑袋,加厚。哈哈哈

是啊,老板就是一拍桌子说:“改。给他加厚,这样就不容易变形了。”我就在想。真的是这个原因吗?10mm的板也不薄了。总得有数据支持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材料力学,不同材料变形和断裂是不一样的,变形也有过程,塑性材料,小变形,比例阶段,弹性变形,屈服, ...

大侠能不能推荐一下哪个版本的材料力学比较好?俺这就去买来看

网友C:
屈服强度 网上有查的到的吧

网友:
楼主看看有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屈服强度 网上有查的到的吧

我查了屈服强度,但是不会算,大侠能否帮忙举个例子?或者帮忙算算?

公式是不是屈服强度=压力/截面积啊?
大概就是下面那个黑色铝件能承受多大的压力,大概数据图上有,承受力的那部分数据为长75宽19.1厚15。材料屈服强度大概在165Mpa左右,我不知道截面积是应该用75*15呢,还是用75*19.1

网友:
用插件做个静态受力分析好了,是不是超过屈服强度,变形量多少都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能不能推荐一下哪个版本的材料力学比较好?俺这就去买来看

国内教材机械的大多是刘鸿文的,现在通用第五版,可以配合习题讲解,淘宝二手上下两册四本大概25块,其他的可以读鼻祖铁摩辛克的,材料学简史,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教材机械的大多是刘鸿文的,现在通用第五版,可以配合习题讲解,淘宝二手上下两册四本大概25块,其他 ...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客气了,我不是什么大侠,我也是一个机械从业者。

网友:
我现在再看刘鸿文版的材料力学,挺不错的

网友:
网上就有pdf版的,刘鸿文的,下载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