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16不锈钢高光相关刀具、切削参数

楼主(2015-12-28):
如题,316材质,需高光倒角,但我们现在加工出来的面光亮度很差,且有明显横竖刀纹,机床为兄弟机,最高转速16000.切削参数为高光余量单边0.02MM,刀具两刃,刀转速13000,进给260MM/每分,加工介质为切削油,请教各位大神有何良方解决?谢谢

网友:
锥面要求粗糙度好的话,不能直线进给,要用铣削的方式加工。

楼主:
不好意思,没能领会您的意思!我现在用的就是成型刀具走2D刀路来进行表面高光加工,刀路必须随着加工工件的轮廓进行直线切削

楼主:
我怀疑是刀具的结构和材质问题

网友:
2507不锈钢做过吗?

楼主:
2507没接触过。我常加工的是3系不锈钢。2系的不环保比如201,202,也接触过,但比较少做。请教2507高光你是如何加工的?采用何种刀具,具体加工参数如何?谢谢!

楼主:
社区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