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浮飞行器——看了一个国外飞行器的视频,突然有的想法

楼主(2015-12-28):
悬浮飞行器,原理应该结合平衡车的动态平衡原理,低空根据踩踏位置对载重的测量而对两边电机功率的输出,保证悬浮低空飞行,娱乐下

网友:
国外友人在这样做了吧

网友(点评):
http://tech.qq.com/a/20151227/011060.htm 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
没关系,有想法就实施,不然永远也赶不上人家

网友:
三个电机才能平衡吧

网友:
有想法就是好事啊

网友A:
楼主你好:
      对飞行器没什么学习,但初步有几个问题点供探讨:
      1、首先考虑载人设备的可靠性,建议四翼以上飞行器;
      2、运动轨迹的控制,这个还是有难度的,不过有毅力肯定能成功;
      3、即使画示意图也请认真对待:基本的线型,结构还请注意。

网友:
这得需要多大的风扇啊

网友:
现在外面小风扇做发动机也有的  ,但是问题 我看到的是4个风扇联动来进行 方向的控制!

网友:
楼主想做无人机么?

网友(点评):
只是突发奇想,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别把我想的这么高大上

网友:
不是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对飞行器没什么学习,但初步有几个问题点供探讨:
      1、首先考虑载人设备的可靠性, ...

http://jingji.cntv.cn/2015/12/27/VIDE1451190243834411.shtml

美国阿卡航天公司最新发布了一款悬浮滑板,本质为一款小型飞行器,利用滑板底部安装的36个喷气风扇所产生的270多马力的推力,在载人情况下,可将滑板带到离地30厘米高度飞行。

     1、首先考虑载人设备的可靠性,建议四翼以上飞行器;
      2、运动轨迹的控制,这个还是有难度的,不过有毅力肯定能成功;
      3、即使画示意图也请认真对待:基本的线型,结构还请注意。

1、主要不是考虑几翼。因为高度受限,所以需安装多个并联风扇。ArcaBoard用了36个并联;
2、低空低速飞行器的运动轨迹不会很准,地面风、地形都会构成严重影响。因此强调快速调节,及时反馈才是关键。
3、关键是动力。结构不是问题,动力足够,一块砖、一头猪也能飞起来。

与朋友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