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活动部件的问题

楼主(2015-12-28):
大装配体中插入小装配体,小装配体中的活动部件就不能动了,有何好的办法?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解散子装配体

网友:
点到小装配体的零件属性,把刚性调到柔性就好了。小装配体的配合一定要弄好,要不然一动就乱七八糟了的。还不如直接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装到大装配体上。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是正解!

网友:
这个很麻烦的

网友A:
一定要设计的很简洁   不然小动则大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设计的很简洁   不然小动则大动

为了模块化,功能部件设计成装配体;

然后构建更大功能的装配体,有些部件是联动的。

如果都搞在一个大装配体里面装配,那就麻烦了。

因此如何设计才能叫“设计的很简洁”呢?

网友:
子装配体的属性选柔性即可。
关于柔性与刚性什么情况时选哪个这需要你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定

网友:
按照顺序,一个个装就可以了,这个急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