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齿轮磨损了,你有何想法?

楼主(2015-12-28):
如图,现在同心度是有点差的,但是看啮合的痕迹一周下来也不会那么不均匀,大家看看怎么样?讨论讨论 这个汽车座椅调整齿轮!

网友:
不了解汽车标准,为什么要用铜,是什么铜

网友:
为什么要用铜,是什么铜

楼主:
锡青铜,只是测试用的,设计要用POM的

网友:
重做一个铜齿轮,同轴度要求提高一下,装配时候注意一下与铜齿轮啮合齿轮的啮合间隙。不知对否,望勿喷 仅供参考

网友:
还是机械加工或者设计的问题  或者装配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而且还有材料 POM  但是这样子肯定不是材料的问题了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啮合从齿顶处开始的 我一反应就是怀疑组装中心距有问题

网友:
锡青铜的斜齿轮+磨损痕迹,LZ是将它拿来当蜗轮用吗?

网友A:
如果是蜗杆斜齿轮,属于点啮合,当抗摩擦性能较差时,肯定首先是齿轮被磨损,如果是钢件蜗杆配塑料斜齿轮,自润滑性会减少摩擦,但最后的结果仍然是会磨损的,所以如果是钢对塑料,要对齿厚进行重新分配,钢质蜗杆减薄点,把蜗杆减薄量加到齿轮上,增强齿轮的齿厚以抵消这种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蜗杆斜齿轮,属于点啮合,当抗摩擦性能较差时,肯定首先是齿轮被磨损,如果是钢件蜗杆配塑料斜齿轮, ...

如果从润滑脂上入手的话,采用极压润滑脂应该效果也会好很多吧?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蜗杆传动在所有的设计资料上都是与蜗轮啮合的,这类传动的啮合属线啮合,在齿面压力作用下形成弹性变形得到啮合的一个线形曲面,在这个曲面上,形成动态油膜,可以承受较大的载荷,请看一下在UG中看到的瞬态啮合情况:

但是,如果用斜齿轮来代替蜗轮,得到的瞬时啮合啮合为点,在力的作用下形成的是一个很小的面,在这个面上,要想建立稳定的动态油膜,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用流体分析的方法去验证),故蜗杆斜齿轮传动中,摩擦是失效的主要原因,效率很低,有些设计和加工较差的,估计这级传动的效率仅为10%,或者更低,而这级传动往往用于直接从电机传出的第一级减速,故大量的能量用来摩擦,产生热,更加剧了点摩擦造成的磨损,这就是这类传动机构,在粗略设计、加工、装配得到的机构中很容易看到斜齿轮从顶部开始被急剧磨损的主要原因。

下面是蜗杆与斜齿轮啮合时的瞬态接触情况,在传递相同的功率时,因效率不相近,故磨损也就不相近了。
没有经过修形的蜗杆与斜齿轮,啮合总是从斜齿轮的外圆开始的,这也就是为何外圆处首先被磨的原因。

大螺旋角45度与多头蜗杆啮合的瞬态接触图:

一般单头或双头蜗杆斜齿轮啮合的瞬态接触(修形后的避开了齿顶接触):

网友:
蜗杆斜齿轮只适用于小功率,工作连续性较低,间断工作,以传递运动为主要目的的传动,用于传递扭矩为主时,要充分考虑效率,降温,耐用性。在设计时,要考虑修形,避开边缘接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从润滑脂上入手的话,采用极压润滑脂应该效果也会好很多吧?

几乎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从传动的原理就可以知道了。
点摩擦几乎不会形成跑合后的小面摩擦,因为这个点是瞬态而在运动中,这个点的相对位置一直是在变化的,并不固定在一个位置,所以磨损后摩擦点仍然沿被摩擦损坏的位置移动,仍然是点接触。

网友B:
汽车座椅啊,动作有那么频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汽车座椅啊,动作有那么频繁吗?

可能是极限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杆传动在所有的设计资料上都是与蜗轮啮合的,这类传动的啮合属线啮合,在齿面压力作用下形成弹性变形得到 ...

看过你的动态图后,感受颇多,直接干倒了我以前对蜗杆斜齿轮的认识,但是对于修形,小模数范畴,再加我小加工厂,对这些还真是有难度,一步一个脚印,看来路只能是慢慢走了,还未能跨到这个台阶!谢谢老师的一番讲解!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极限测试吧

是的,测试标准怎么定的 后面就怎么走!

楼主:
后续,请大家关注,有想法的朋友说说看这样的齿形 我也是醉了

楼主:
自己顶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