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铝件上钻孔要用什么钻头

楼主(2015-12-28):
要在10mm的铝件上钻个8mm深12mm的盲孔,孔底要求是平的,要用什么钻头钻?

网友A:
用2个钻头,一个有尖-118,另一个自己磨。

网友B:
直接拿铣刀是不是方便点

网友C:
118°的钻头就可以了吧  铝的话 是6061么?  很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个钻头,一个有尖-118,另一个自己磨。

有没办法用一个钻头一次钻

网友(点评):
批量大,可做个钻模,上个钻套,一个平钻头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拿铣刀是不是方便点

没有铣床只有钻床

网友(点评):
孔打浅点,再用平头钻划到深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8°的钻头就可以了吧  铝的话 是6061么?  很软的

能钻出平面吗

网友D:
铣吧!钻的话,底面不平整,另一个就是盲孔背面只有2mm,容易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铣吧!钻的话,底面不平整,另一个就是盲孔背面只有2mm,容易鼓包!

但没有铣床!能在钻床上装铣刀直接铣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没有铣床!能在钻床上装铣刀直接铣吗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

我用2刃铣刀进刀会抖

楼主(2016-01-27):
引用 网友B:
直接拿铣刀是不是方便点

用2刃的铣刀进刀的时候工件会振动

网友:
买8.5的铣刀,上磨床磨到8mm,有定位就直接打孔,没有就上钻模打孔。这个我搞过。可行!忘了说:是两叶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