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封装机是什么用的呢? 我看到有10个伺服电机

楼主(2015-12-28):
整个设备分为上料结构,点胶机构和一个精元台进行把芯片点到板子上去,中间有个大的伺服电机旋转180°,还有一个下料机构!  整个机器为什么说比较难做。

网友A:
大的是DD马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是DD马达吧!

DD马达是什么?  大扭矩马达?   他就是上面装个臂来吸芯片放到板上

楼主:
这个是图片  拍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这种机器要的是精度,很高的精度,一个芯片才几UM,然后放到一个2.8*3.5(外边缘长宽)的支架上,所以精度要求很高的!然后是效率!伺服电机精度高啊!

网友(2022-03-26):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图片  拍得不是很清楚

请问是在哪个封装厂家拍到的照片

网友(点评):
6年多了,你还问个啥,说不定人家都放弃机械行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