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橡胶波纹管,市场上有没有合适尺寸的产品?

楼主(2015-12-28):
目前在设计产品时想用橡胶波纹管,WW型接口型式,具体尺寸为:内径(通径)32mm,外径47mm左右,接口长度10mm左右,总长65mm左右,壁厚不限;不知道现在市场上有没有合适的尺寸的产品。

注:因产品用量不大,因此不想开模具订制。

网友A:
数量不大的话,不好搞的。楼主为何不换种思路,两连接头得的部分采用一种塑料件,中间用波纹管,经济又合算。 何必一定要全用波纹管呢

网友B:
模具最多一千左右,你要一百个件一个十块也够模具钱了

网友C:
什么样的波纹管,帆布代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量不大的话,不好搞的。楼主为何不换种思路,两连接头得的部分采用一种塑料件,中间用波纹管,经济又合算 ...

该结构用于补偿吸嘴的磨损量,组装式不利于密封,多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最多一千左右,你要一百个件一个十块也够模具钱了

一直以为模具挺贵,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的波纹管,帆布代替吧

帆布结构估计不行吧,结构中要求波纹管沿轴线方向伸缩,这个不知道能保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