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直线轴承-导轨的传动问题

楼主(2015-12-28):
现在做一个传动方案,使用的传动方案是:一个步进电机,两根同步带,两根光轴和两个直线轴承。行程为600mm+,光轴长度900mm。
具体可以看下图。
以前没有做过一个电机同时带动两根同步带的结构,对这个方案有些疑问:
1)两边的直线轴承会不会保持高精度的同步运动。万一运动不同步,会不会造成卡顿。
2)长距离的运动是用光轴-直线轴承合适,还是用直线导轨-滑块方案合适。
谢谢指点

图中只是方案示意,具体结构还没有开始做。

定位精度1mm,重复定位精度0.5mm。负载比较要承受较大的力矩,估计极限情况有100Nm左右。

补充内容 (2015-12-29 09:06):
补充一下:100NM的负载只是偶尔有这么大,正常负载小得多,估计40NM左右。

补充内容 (2015-12-29 10:39):
如果将此方案改成直线导轨-滑块,通过单侧的一条同步带进行传动,会不会更好一些。

补充内容 (2015-12-29 11:09):
第三种方案:两边的导轨分别各用一个步进电机。这种会不会更好?

网友A:
你要说出你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说出你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要求

定位精度1mm,重复定位精度0.5mm。负载比较要承受较大的力矩,估计极限情况有100Nm左右。

网友B:
从图看,就一样担心,你那个活动的头有可能会偏重,最好是4个直线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看,就一样担心,你那个活动的头有可能会偏重,最好是4个直线轴承

这个负载需要计算一下。如果负载太大,能增加到4个直线轴承,一边两个。

网友:
定位精度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用步进电机这个100NM估计悬的要死,这种机构会很费劲的。

网友(点评):
100NM是滑块的负载,不是电机的负载。因为跨距比较大,所以偏载严重。

网友C:
高精度的还是用丝杠好一点

网友(点评):
要求精度不高,不必用丝杠,他这个现在问题集中在刚度可能不足上。

网友(点评):
对,精度不高,丝杠没有必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精度的还是用丝杠好一点

一语道破,佩服!

网友E:
建议考虑直线导轨-滑块,这个设计必须选用两根同步带么,既然考虑同步问题,是否可以选择一条同步带,选择中间位置传动,非两边传动。中间是工作面么,可以让出空隙走同步带吧

网友:
这是个三轴机构么?干嘛用的啊?

网友(点评):
是四轴机构,是一个仪器上的。

网友:
做什么东西用的,这么这么大的扭矩。

网友(点评):
跨距大,所以偏载大。而且这个100NM是极限值。

网友:
直线轴承一边才一个,这不行的,就连直线轴承厂家都建议每边放两个,而且尽可能的拉开距离,以免结构受到扭动造成磨损,另外运动部分的负载是多少,挺长的行走距离,建议用那种下面带有支撑的圆杆加直线轴承结构,你这精度可以保证的。然后

网友(点评):
下面带支撑的直线轴承是可以考虑的,还没开始做结构设计,现在只是一个大概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考虑直线导轨-滑块,这个设计必须选用两根同步带么,既然考虑同步问题,是否可以选择一条同步带,选择中 ...

刚刚才想提这个建议,就看到你的评论了。
这个精度用直线轴承+同步带完全足够了。那根光轴是否一定要悬空?用带座的应该会更好。同步带,建议用用中间带钢丝的聚氨酯同步带,精度和耐负载方面应该会更好。移动部分比较重,要考虑马达的负载问题,步进马达会不会丢步?

网友(点评):
光轴不是必须悬空,可以选择带底部支撑的光轴。电机负载不会太大,运动部分重量应该不会超过10kg。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考虑直线导轨-滑块,这个设计必须选用两根同步带么,既然考虑同步问题,是否可以选择一条同步带,选择中 ...

中间位置不能布置同步带。两边传动是为了对称需要,防止偏载

网友F:
如果要这样使用,单边2个直线轴承是必须的,而且必须尽量拉开距离,我自己拿电钻,改台钻用过类似的结构,结果老是2根直线导轨憋着,有卡顿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位置不能布置同步带。两边传动是为了对称需要,防止偏载

并不需要两边传动吧,就算同步带不在中间位置,使用滑块导轨也不会偏载把

网友(点评):
两根导轨的中心距是240mm。我担心会偏载,不知道实际情况会是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要这样使用,单边2个直线轴承是必须的,而且必须尽量拉开距离,我自己拿电钻,改台钻用过类似的结构,结 ...

这个结构有两个难点:
一是要保证两根光轴平行,这个要靠设计、加工和装配来实现。
二是要保证两根同步带要严格同步运动,防止错位。我担心如果两边同步带的张紧力不一样,会造成两边的滑块卡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构有两个难点:
一是要保证两根光轴平行,这个要靠设计、加工和装配来实现。
二是要保证两根同步 ...

同步带,自身也有偏差呢,要靠同步带带动滑动件在2个光轴间平行运行,光杆上的摩擦力要一样大吧(1.空载时,2.加载时呢,会不会有变化,要是有变化,可是全部靠同步带吃力调整了),如果经常变化,就算调整好了,使用寿命也是个问题。

网友(点评):
确实,长期稳定性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时间一长,这两根光轴会不会变形啊,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设计,齿轮齿条也可以做到0.1mm-0.2mm了

同意

网友:
个人感觉,两根轴中心距240mm用一条同步带就够了。光轴直径多少的?中心距240mm两边加长直线轴承是不是就能把中间负载装置完全装下?这种结构定位精度保证1mm应该问题不大。
另一个担心:你的最下车两根直线导轨能保证同步吗?

网友(点评):
现在只是一个思路,还没开始做详细设计。 直线导轨也只是一个示意,因为是多轴运动,有可能采用同样的方案。

网友(点评):
这种加宽加长的双衬直线轴承能代替双标准直线轴承。

网友:
中间太重了,倾向导轨,丝杠,重复精度没问题,设备才调试完毕,但用的伺服电机

网友(点评):
你这个结构是两边布置导轨,中间丝杠。这种结构没问题。 我的方案是想探索另一种结构方案(双同步带)的可能性

网友:
将中间传动改用一个同步带,可以吗?这样不会偏载。

网友(点评):
这种在双直线导轨+中间丝杠的结构,我不能用。因为传动部分必须放在两边,不能放到中间。

网友H:
没事,有这种结构这边在用着

网友H:
用双同步带肯定好,不过你这个这么窄,没必要,用导轨肯定比光杠好,刚度不是一个级别的,具体值你要计算,肯定用光杠加单边最经济,不过要看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做下受力分析吧,再参考下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双同步带肯定好,不过你这个这么窄,没必要,用导轨肯定比光杠好,刚度不是一个级别的,具体值你要计算, ...

好的,谢谢,终于有个实际案例了。
我会分析下的,导向方面我还是倾向于用直线导轨,毕竟行程较长。如果双同步带的同步传动没问题,那这个方案就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事,有这种结构这边在用着

能传个图片上来看看吗?谢谢

网友:
机构明显单薄。

网友(点评):
还没开始做详细设计,刚度问题还没考虑太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语道破,佩服!

我感觉节距大的同步带达不到1mm的精度,要用同步带就要节距非常小的那种

网友(点评):
用5m的同步带

网友(点评):
哈哈,不懂的话千千万万不要误导人。

网友:
你这个用两条直线滑轨;加同步带,一边一条最好;直线轴承刚度方面不好选择,容易磨损,

网友(点评):
对,有这种担心。直线轴承比滑轨在刚度方面是要差一些。

网友:
选用合适的齿形,应该能满足楼主的精度要求。
但是两个带轮驱动轴长度不同,驱动过程中如果扭矩较大,轴的扭转变形会导致两边带轮有角度差别,运动不一致,有可能卡。
以上只是个人意见,欢迎讨论。

网友(点评):
这个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我用有限元大概算过,如果10Nm的扭矩,变形量在0.15mm。这个扭转会造成两边不同步。选用粗的传动轴可以减小这个值。

网友:
不能用齿轮齿条马

网友(点评):
用齿轮齿条方案的话,电机需要放到运动部件上,运动部分的重量会增加。

网友:
我觉得单侧驱动,两侧没必要,600mm的行程不长,导杆应该行

网友(点评):
有机会的话我会先简单验证一下单侧驱动能否可行。

网友I:
至于这个结构和精度,同步带肯定没有问题,你的这个结构双同步带也很有必要。做过比你这个更大的结构,载重几百公斤,定位精度也能做到不大于0.1mm,同步带齿形用的S8的,不同的是我们那个驱动放在了中间(同步带轮的连接轴断开,然后用T型减速器输出两根轴带动同步带转动)。下面几点我感觉有必要注意下:

1. 两根光轴的跨距是不是长,需要跟光轴轴向的导向距离做比较。光轴间距240mm,但是每根光轴上只有一个直线轴承,光轴上的导向距离远小于跨距,所以建议每根光轴上放2个直线轴承。这也是要用两根同步带带动的主要原因;
2. 光轴刚性太差,很多朋友已经建议了,用带座的会好一些,直线滑轨最好了。
3. 同步带在重载的情况下用带钢丝的比较合适。
4. 两根同步带尽可能靠近光轴(或者直线滑轨),同时要能单独张紧,安装的时候注意尽可能调节张紧程度一致。
5.33#的朋友说的很对,同步带连接轴的扭转变形会造成远离驱动端的同步带稍微滞后,这是为什么的我们做的那套驱动置中的原因,最好校核一下,或者用刚性足够的连接轴。
6. 如果用步进电机,需要考虑丢转的问题,如果有必要可以加一个零点开关,每次或者几次以后回零校正一下。
7. 极限位置加缓冲器,防止意外撞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至于这个结构和精度,同步带肯定没有问题,你的这个结构双同步带也很有必要。做过比你这个更大的结构,载重 ...

十分感谢这位朋友的详细指点。

1. 两根光轴的跨距是不是长,需要跟光轴轴向的导向距离做比较。光轴间距240mm,但是每根光轴上只有一个直线轴承,光轴上的导向距离远小于跨距,所以建议每根光轴上放2个直线轴承。这也是要用两根同步带带动的主要原因;
——这点是很有必要。如果使用直线轴承方案,需要在一边放两个。
2. 光轴刚性太差,很多朋友已经建议了,用带座的会好一些,直线滑轨最好了。
——考虑到长期稳定性,我个人也倾向于用直线导轨。
3. 同步带在重载的情况下用带钢丝的比较合适。
——以前用过这种同步带。
4. 两根同步带尽可能靠近光轴(或者直线滑轨),同时要能单独张紧,安装的时候注意尽可能调节张紧程度一致。
——这个是必须的。
5.33#的朋友说的很对,同步带连接轴的扭转变形会造成远离驱动端的同步带稍微滞后,这是为什么的我们做的那套驱动置中的原因,最好校核一下,或者用刚性足够的连接轴。
——这个我用有限元初步分析了,后期还要搭一个简单的实物模型验证一下。也可以将电机布置在中间位置,电机两轴输出。
6. 如果用步进电机,需要考虑丢转的问题,如果有必要可以加一个零点开关,每次或者几次以后回零校正一下。
——步进电机都需要加一个触发开关做零位。
7. 极限位置加缓冲器,防止意外撞击。
——机械防护是需要的。

网友:
选SM系列带钢丝的同步带,把同步带绷紧了,运动不会有任何问题,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5,小行程小负载定位精度可以到+-0.03。直线轴承的话必须用4个或者两个双倍加长的高精密型的,市场上随便买买的话,你等着死吧,不过这个方案再加上硬质导杆,这个成本还不如用P级的导轨。

网友(点评):
用导轨更靠谱一些,虽然成本可能更高点。导轨的话,单边也需要双滑块。

网友:
没必要用双同步带,注意二根光轴的平行度

网友(点评):
为什么没有必要用双同步带?如果只用一根同步带,并且位于两根光轴的外面,担心会有问题。

网友(2016-11-29):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节距大的同步带达不到1mm的精度,要用同步带就要节距非常小的那种

之前的回复错了,同步带也可以做到有精度,具体能做到多少,不敢肯定,但精度小于1mm没问题的!

网友(2017-11-02):
这种结构,刚性不好。

网友(2018-07-04):
时间长了,直线轴承对光杆会有磨损的

网友(2018-08-24):
一个带动二个嘛

网友(2019-12-15):
同步皮带从动端是浮动状态?这种结构,加上皮带误差,很难保证重复精度。如果要精度高,双轴最好采用丝杆

网友(2020-09-28):
这是不久之前做的一套提升机构,后来换了导柱。负载150kg,连带导轨上的机构质量算50kg的话,总质量达到200kg.本来还打算用步进电机的,后来算了一下,不行,后来还是用了普通三相电机。

后来呢,为了降成本,选用了直径50的导柱两根,加直线轴承,算的是绝对可以的,极限的安全裕度是算出值的两倍,而且,设备节拍要求不高,运行时,应该也不会抖。

说这些,就是要告诉你,只要你理论正确,算的正确,凭什么不行。论坛各位大佬只是给你提建议,他们也没有算过这样不合适,毕竟偏心严重。但是具体行不行,你还得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