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都是什么焊接?是电子束焊接或者电阻焊吗?

楼主(2015-12-28):
看到这两种焊接方式,很迷惑,,请教下大侠,这两种分别是什么焊接?是电子束焊接或者电阻焊吗?
还有在出图的时候该怎么标注这种焊接方法呢?

网友A:
上图是二保焊,下图是手把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是二保焊,下图是手把焊。

谢谢指教~,原来手把焊也能焊的这么均匀,我还以为是激光焊,电子束焊什么的。
再请教下,那需要在技术要求里标明具体的焊接方式吗?

网友(点评):
焊接标注虚实侧线 后分成俩 尾巴, 后面用代号 表明焊接方式...

网友:
难道感觉图二不好看的就我一个吗?

网友:
下面是氩弧焊,整体不错,收弧不是太好,有弧坑

网友:
感觉下图是氩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