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professional 2016找不到形状生产器

楼主(2015-12-28):
我装的 inventor professional 2016里怎么找不到新功能【形状生成器】如图
是安装有问题吗?@陈伯雄 ,先谢谢陈老师。

网友A:
这不是“找到”的,而是安装升级包,到Inventor2016 R2/R3才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找到”的,而是安装升级包,到Inventor2016 R2/R3才会有的。

知道了,谢谢

网友B:
你在你的上面工具栏里面找找 可能没有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你的上面工具栏里面找找 可能没有调出来!

陈老师说的对,是要安装R2,R3。我在官网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找到”的,而是安装升级包,到Inventor2016 R2/R3才会有的。

陈老师,我安装了 update 1 和 update 2 还是找不到新功能,在自定义用户界面里也没找到。这又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我安装了 update 1 和 update 2 还是找不到新功能,在自定义用户界面里也没找到。这又是什么原因 ...

你需要是速博(Subscription)用户,而且也不是Update,应当是例如 Inventor2016_R2_xxx.EXE 这样的升级安装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