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转stp至solidworks后尺寸发生变化怎么解决,孔孔间的相对位置变化

楼主(2015-12-28):
catia转stp后尺寸发生变化怎么解决,孔孔间的相对位置变化

网友A:
STP文件是CAD绘图软件的3D图形文件的格式(扩展名),其中包含三维对象的数据;提供对产品模型数据交换的支持。
STP文件是基于ASCII格式符合STEP应用协议ISO 10303-21标准的正文编码的交换结构的三维图像数据。
这是国际标准格式,很多软件都支持,转出后效果也很好,很少有破面。
所以对于你说的现象,表示怀疑,建议你上传文件,所谓医生看病,看的是病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P文件是CAD绘图软件的3D图形文件的格式(扩展名),其中包含三维对象的数据;提供对产品模型数据交换的支持 ...

恩啊  那我上传了catia文件和转的STP文件   请查看附档,往大神能帮我找出问题所在 谢谢

网友:
请问,用catia可以画弧齿锥齿轮吗

网友(2016-08-03):
不能不收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