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插装阀CV6作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12-28):
本人刚接触液压,我想问一下插装阀CV6作用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上整张图,你让大家看看你的图纸,大家告诉你原理。

网友(点评):
减压或者截止,从你的图看不出来

网友:
减压或者截止,从你的图看不出来

网友:
这个看不清楚啊

网友:
确实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不清楚了。。。。这就是一个泵出口的单向阀而已,看到管路的内径不小,泵的流量会很大,CV6不知道什么 ...

我看了看液压资料,确实就是起单相阀的作用,逻辑法

楼主(2017-02-17):
应该是单向阀

网友:
泵出口的单向阀,为什么要用双向液压泵

网友(2019-07-05):
单向插装阀的盖板

网友(2020-01-23):
单向阀的作用。此处泵的流量比较大,普通单向阀流量不够,所以用插装阀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