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在装配时显示的黄色指示标线不见了

楼主(2015-12-28):
各位大师,本人菜鸟一枚,用SW,在装配时,鼠标的箭头指向一个零件上的边,就会有一条黄色的指示线显示出来,再点击下,就明确知道,是这个地方和另外一个零件某地方要配合的。可是,最近俺不知道怎么弄的,在装配时,那个黄色的指示线没有了,我重新装了SW,也是没有了,以前一直都是用的好好的,现在请教大师,你们有谁知道怎么弄出来的,教教俺,俺不胜感激!顺便说下,俺装的是12版,系统是XP的。可以发俺QQ 1798585493或者在社区回复.教我都行。谢谢了!

网友:
首先无图无真相,所以只能猜。
其次猜的结果是之前你使用的 SmartMates 装配,只有 SmartMates 装配才有智能判断的功能,普通装配是没这功能的
最后你基本功太差了,不了解 SmartMates 装配和普通装配的区别就敢瞎用,好好翻翻帮助文件吧。
另外鄙人很少用 SmartMates 装配,原因是由软件来判断,一效率低,二懒自己的智力只能是坑自己

网友:
选项——显示/选择中,勾选图形视区中动态高亮显示,不知道说的是不是这个问题,可以试下

网友:
上图说明,不然别人还真搞不清楚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如下图:
有一条蓝色的线条,我在装配时,鼠标只要放在那个边上,就会显示出来,不需要点击就会有。但是现在,鼠标放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显示这条颜色线了,这条线好像是黄色的。我现在装配都是靠点击面,没有以前方便,也不好用了。请问大师,怎么样才能让那条黄色的线条显示出来,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