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分度盘探讨

楼主(2015-12-28):
       最近突然对气动分度盘很有兴趣,网上找了点资料,如下图,气动分度盘是连在气缸上的齿条带动齿轮旋转,右边那个棘爪推动分度盘,当右边的棘爪到达限位块时,棘轮被限位,两个棘爪同时卡住棘轮,左边的棘爪防止棘轮在气缸退回时反转。

       那么问题来了,当右边的棘爪到达限位块时,棘爪被卡在限位块及棘轮之间,它是如何在气缸退回时退回去的呢,看图貌似是出不去了啊?

网友A:
中间的轴承是单向轴承,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轴承是单向轴承,不谢

我是想知道右边的棘爪将棘轮推到位后,是如何退出来的。。

左边的那个棘爪就可以防止反转了,感觉用不着单向轴承

网友:
右边的棘爪主动退的话就可以出来,轮子逆时针过冲转动棘爪卡住,这里应该有锁死角,你具体的转个平面图看下分力角度。个人猜想。

网友:
这个防止反转  但是正转还是可以转的

网友:
应该是单向传动!

网友:
用单向轴承加简单的二次定位,可以实现一般的气动分度功能的,造价也低,当然,从动态性能来讲,远远没有凸轮机构好。

网友(2023-04-21):
分度毫无精度可言,空载还动不动卡死。简直就是工业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