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能承受的扭转力怎么算呢,比如一个45#材料

楼主(2015-12-28):
轴能承受的扭转力怎么算呢,比如一个45#材料

网友A:
基本的材料力学问题,先看看书吧。

网友:
我看的力头就大了 因为懂的太少了

网友:
翻书看看就有 轴的抗扭惯性矩 查公司 一算就出来了

网友:
查公式吧。

网友B:
材料力学,算出轴表面最大的剪应力或应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材料力学,算出轴表面最大的剪应力或应变

和许用应力或许用应变比较。  正常计算应该是先确定许用应力或许用应变反过来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材料力学问题,先看看书吧。

大侠,请教一下,楼主说的扭转力是不是就是横截面上剪应力?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侠,请教一下,楼主说的扭转力是不是就是横截面上剪应力?谢谢

LZ说的扭转力应是扭矩,是载荷,是外力;横截面上的剪应力是内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说的扭转力应是扭矩,是载荷,是外力;横截面上的剪应力是内力。

嗯,明白了,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