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细小丝杆,这东西有很多难点

楼主(2015-12-28):
这个丝杠有很多的难点, 细小而且不是挤压完成,并且直径太小了,8个头直径是6,具体的也不知道怎么做出来了,反正挺麻烦的。

楼主:
这个有尺子可以看出他有多细

网友:
会不会是专用设备?

网友:
想想手表的配件不是更小

网友:
感觉像是铣出来的。

网友:
旋风铣
5 \( P: w' b$ k$ M[来自iPhone客户端-贝客悦读]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如果是铣出来的  那传动精度不高呀

网友:
是什么材料的?感觉精度不是很高呢!

网友:
我也有个微型电机配丝杠的组合件,买的很便宜,目前还没有试用,不知道精度怎样

网友:
丝杆就是螺纹。传动和紧固是螺纹的两个方面,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网友:
旋风铣
[来自iPhone客户端-贝客悦读]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上面的那个是滚齿机滚齿的,下面一根目前看不出来,但是铣刀成型也是有可能的,不是指状铣刀,螺纹铣刀。

网友:
交给我的客户做,小意思啦。。。

网友:
表示很震撼

网友(2016-03-31):
胚料做好后,二次装夹光做螺纹,精度高一点的小数控车就能完成

网友:
恩,嘻嘻嘻

网友(2019-10-26):
这个是铣出来的不是挤压的

网友:
    铣出来的精度会差少少,且产品硬度不够,只有用在低速低荷的地方,寿命短,正常还是要热处理后,精磨螺纹,几十头都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