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液氮盒中取出气门导管和座圈?

楼主(2015-12-29):
发动机冷装气门导管和座圈:

       气门导管和座圈需要在液氮盒中先冷却再压装到缸头中。社区里面大神多,不知道有没有做过气门导管座圈冷装工艺的,请分享一下,怎样从液氮盒中取出气门导管和座圈?

      即:怎样设计一个简单的装置存放液氮和取出导管和座圈。效率要快,如果取出得慢了,温度上升,导管和座圈就又形变回来了。液氮要尽量泄露少。另外液氮中温度太低,很多常规的想法都失去了效果。

气门导管和座圈的形状大家可以搜一下百度都差不多,样子都差不多。希望大神指点一下,甚为感激。

网友:
记得有个法拉利发动机制造的视频里有,用的机械手

网友(点评):
一个压装机就要了三十来万已经觉得贵了。装夹上下料什么的准备用人工的。还望大师指点一下人工上下料的简易工装的思路。

网友A:
每一个零件都配一个不锈钢细丝的钩子就行了,搞汽修的就这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零件都配一个不锈钢细丝的钩子就行了,搞汽修的就这麽干

重点不是拿出来,而是要快速拿出来,且减少液氮泄露。液氮盒应该是密封的,只有取放座圈和导管的时候才自动打开。如果一个钩子露在外面,那么必然有液氮泄露。

网友B:
泄露一点是正常的,我一般用小铁钩子取出,然后窜到工装上。压机压下

也看到德国的,人工取出,然后手工牵拉锤打到贴合。
过程用隔热手套作劳动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泄露一点是正常的,我一般用小铁钩子取出,然后窜到工装上。压机压下

也看到德国的,人工取出,然后手工 ...

请问一下,从液氮盒中拿出来再上到工装上(这个时间跟工人熟练度关系太大了),再压装到工件上。如果全手工没有任何工装的话,这个过程会不会时间太长了,导管和座圈在常温下温度恢复比较快,如果不能保证温度的话,液氮冷却不是失去意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