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规格的铝工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5-12-29):
各位大师 ,请问附件中的铝工件如何加工,大型号的都加工完成了,由于此款规格小,现在刀具是白钢加工的,加工出来的工件出现了附件中的现象,现在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加工好?

请教了。 谢谢。

网友:
买个好点的刀,刀杆加刀片,楼主太省了

网友(点评):
具体怎么操作 请说说方案 谢谢

网友:
这个和装O型圈的沟槽加工方法有点类似,车工师傅一把刀,第一要刀具好,第二要技术好,看图的话震刀了,先粗后精,我有次做了内径10的孔里这样的槽

网友(点评):
您当时是怎么加工的 用的什么方法 谢谢

网友:
看图是震刀对不对。对车刀杆的悬伸来说,钢制刀杆悬伸不能超过4倍径,硬质合金刀杆不能超过6倍径。其他特制减震刀杆有自己的要求。所以明显楼主必须缩短悬伸,如果悬伸迫于加工不能缩短,那就只能考虑怎样减小切削力。减小切削力的方法有:有使用锋利的刀片,减小加工量,降低进给等。总之对症下药。

网友(点评):
有具体的方案吗 谢谢

网友(点评):
我TM说得还不够具体么,瞎眼

网友:
找山特维克供应商,一千多块钱,我们以前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