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dwg问题,inventor 中如何打开autocad制作的三维模型?

楼主(2015-12-29):
请教高人:有什么办法能在inventor 中打开autocad制作的三维模型?
先谢了。

网友:
这个我转过,不过我挺长时间没用INVENTOR了,现在用SW了。
以前在一家外企帮忙的时候,我开头是CAD做的3d,后来用的是INVENTOR转进去了。但是没有装配关系,你可以给固定住。
我记得可以直接打开的嘛

网友:
我刚才去验证一下,确实可以打开的,步骤如下:
文件-打开-导入DWG,然后会蹦出个对话框,找到需要转换的DWG文件,下一步,这一步记住把MODEL选项卡点上,显示你的那个三维模型,否则只是出来布局,到时候就没有实体了,只是图纸,再下一步,这一步有需要添加的东西,把左侧的三维实体打钩,完成。
完成以后点出来还是工程图,不要急,看底下,一个是工程图X,旁边就是XXX.ipt,这个文件应该就是你想要的了。
就不配图了,你自己琢磨下吧

楼主:
谢谢指点,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