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料机长度定位重复精度差,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5-12-29):
看了scolopendra的双直线轴承-导轨的传动问题,想起上周跑了一趟印尼遇到的一个问题:设备是自动定位长度下料机,下料厚度是6—30mm,下料长度240-2000mm,要求下料长度偏差不超过±1mm.现场发现偏差0-3mm,但没有规律,有时超长,有时缩短。大家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回零不准

楼主:
显示回零没问题!@siyuan6686

网友:
摩擦的瞬间滑脱,要求高的东西最好头上加一个感应器纠正。一毫米误差肯定没问题

网友A:
我们做的切割机长度精度0.02mm,伺服电机+闭环控制+每次回零

网友B:
工件往前拖动的时候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往前拖动的时候滑了?

肉眼看不出滑,但出现偏差,肯定有滑动,如果只是滑,应该超长,但实际有尺寸不足现象

网友(点评):
你拖动工件时,工件有稍微滑动(往前或者网后滑),尺寸肯定就不足或者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的切割机长度精度0.02mm,伺服电机+闭环控制+每次回零

切割好的工件长度公差0.02mm?

网友C:
切30毫米的料和6毫米的料是一个概念?,刃口间隙,压料力的大小,是不是最佳状态?切断厚板时往前的撕扯力是不是造成丝杆的拉伸弹性变形?

网友:
贴图啊,看东西还要下载不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30毫米的料和6毫米的料是一个概念?,刃口间隙,压料力的大小,是不是最佳状态?切断厚板时往前的撕扯力是 ...

丝杆是直径32,输送链是浮动的,切断时,向下浮动!一开始也怀疑丝杆太长,直径太细,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的切割机长度精度0.02mm,伺服电机+闭环控制+每次回零

你们切割机切多厚的料,厚度和长度分别是多少?

网友:
送料和切运动的速度不同步吧

网友:
怎么要别人帮解决问题还要别人拿银子出来呀!

网友:
多半机械回令不好吧···············或者有间隙

网友:
威望不够+1

网友:
下载还扣威望,我就想看看具体啥情况啊

网友D:
看附件还要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附件还要积分

发图,本来想让大家讨论一下,可能发问题地方不对吧!问题是前一阵在现场遇到的,现在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肉眼看不出滑,但出现偏差,肯定有滑动,如果只是滑,应该超长,但实际有尺寸不足现象

工件是先压紧,然后切料,所以怀疑滑动的距离

楼主(2016-01-31):
调试时出现问题,一开始从几个方面考虑:
1.丝杠强度是否足够?2.机架结构强度是否够?3.压紧力是否足够。经过核实,认为丝杆和压紧力没问题。观察使用过程,机架有晃动,和主机体连接后,又打了几处膨胀螺栓,发现机架晃动已经观察不到,但尺寸还是有误差。又开始从电控开始找问题,经过不懈的观察和努力,最后给切削和机架下沉两个动作加了一点时间差,解决问题。
调试时,一是要了解设备;二是出现问题要仔细观察,与出现问题有关的部位都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