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线螺纹的好处是什么?

楼主(2015-12-29):
上学时就知道有多线螺纹,从没想过——多线螺纹有什么好处呢?
请大家指教。
谢谢!

楼主:
自己分析了一下——
多线螺纹的导程大,也就是转一圈对应的轴向距离长;
如果只有一线,那螺纹有可能承载不足;如果有多线来分担,就好多了。
别的呢?

网友:
螺纹快速旋合,如望远镜,显微镜
螺丝和螺母旋合形成的摩擦力较小,用于传递动力和运动,例如用于抬高车轮维修的千斤顶、用于夹紧工件进行钳工加工的台虎钳和用于加工螺纹车床丝杆等。

网友(点评):
所说的工况都不适宜用多头螺纹。

网友A:
快速运动,螺距加大了几倍

网友:
快速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运动,螺距加大了几倍

把螺距增大,就用单线,不行吗?

网友(点评):
单线就不容易吻合,看看有些饮料瓶的盖子。

网友(点评):
是的,饮料瓶盖就是;单线增大螺距会加大体积,比如:饮料瓶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螺距增大,就用单线,不行吗?

个人理解,导程角。

网友(点评):
朋友如何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导程角。

螺纹的头数是形成螺纹线的螺旋线的条数。单线螺纹由于其螺旋升角较小(不容易滑动),螺丝和螺母旋合形成的摩擦力较大(有自琐能力),用在螺纹的锁紧,例如固定吊扇的螺丝螺母、煤气瓶的接头和机械设备里零件间的固定连接等;而多线螺纹由于其螺纹升角较大(容易滑动),螺丝和螺母旋合形成的摩擦力较小,用于传递动力和运动,例如用于抬高车轮维修的千斤顶、用于夹紧工件进行钳工加工的台虎钳和用于加工螺纹的车床丝杆等

多线螺纹的导程较大,同螺距的双线螺纹导程是单线螺纹导程的2倍,但是螺纹导程大了以后,自锁能力下降。简单讲,综合力是垂直于螺纹的法向的,作用在螺纹的面上后,分解成轴向和径向的分力,导程大的螺纹,在轴向的受力小。所以传动机构,大多采用多头螺纹。而锁紧用的螺栓,大多用单头,轴向的力大,磨擦力也大,能自锁住,螺帽不会自己掉下来。

网友:
多头螺纹通常用在传动轴向距离的地方。在这方面跟单头螺纹相比,在同样的转速下,可以获得更大的传动比。所以同样的传动距离下,多头螺纹的转速更低,通过变速机构,也就有更大的传动力

网友C:
把螺纹展开当作斜面看待,问题就容易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螺纹展开当作斜面看待,问题就容易理解了。

谢谢彭老师!

您看我这样理解对吗?
首先,多线螺纹的每一线和单线螺纹比——
一是升角大,转动同样的角度,轴向移动更大;
二是摩擦更小。

那么,为什么没有出现大升角的单线螺纹?而是出现了多线螺纹这种多条大升角螺纹的组合?
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好处:
1 多条组合,单条的承载更小,强度刚度更好控制;
2 多条组合,接触点多,综合协调导致的精度可能会更高。
不知道是否正确?也不知道是否完整!

请彭老师批改!
谢谢您!

楼主:
在论坛和网上初步搜了一下,多线螺纹的话题都是初级的。怎么分辨?导程和螺距是啥关系?怎么加工制造?
还是请大侠们来谈谈吧,除了上面的彭老师,再请几位——
@2266998 ,@zerowing , @xlf63 ,

网友(点评):
核心就是几条,导程大,不自锁,承载能力比普通螺纹大,但加工难度也大,以前大厂子,几千人也不过3-5人会这个,算核心手艺吧,车床就可以干,精密的要磨,分辨这东西,找不同颜色的笔,沿螺纹划线,看有几色,

网友(点评):
谢998大侠!迅雷不及掩耳之助,哈哈!谢啦!

网友:
其实8爷都给说了。也没什么可以再说的了。
大侠可以这样理解一下。
1。多线螺纹可以理解为把一个单线螺纹保持牙大小不变,只将螺距增大头数倍。并在其中插入头数个单线螺纹。变大后的原单线螺纹螺距为新的多线螺纹的导程。任意两条新的相邻单线螺纹的轴向间距为新的多线螺纹的螺距。
2。因为这样一个变动,使得当只研究其中的一个单线螺纹时,其螺距就是正常螺纹的头数倍。而根据螺纹的自锁判定条件,螺旋升角要小于当量摩擦角,牙型及大小不变,螺距增大,很可能导致无法自锁。
3。承载能力上,由于单圈内承载的螺纹线数增加,就相当于一个普通平键,变成了数量较多的花键,因此承载上有提升。但是这一过程对于每条线的加工精度要求很高。可以参考花键的均载系数。
4。加工上,根据螺线的具体情况也有很大差别。比如螺纹牙放大后的导杆或者螺杆,也有用多头成型铣刀直接一次成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