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标题栏线框颜色变浅,怎么处理

楼主(2015-12-29):
在编辑图纸格式下标题栏颜色还是深色的,在退出后就变成浅色的了,在打印出来也是浅色,很不清楚,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请看我的设置

设置如下

结果如下
打印了一张PDF文档

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我的设置

谢谢。学习了

网友(点评):
不客气,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2016-05-20):
如果是是打印彩色的就不行了

网友(2017-05-04):
可以解决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