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径2.010-2.016mm如何加工

楼主(2015-12-29):
3mm板厚,如何加工2.010-2.016mm 直径的孔?

网友A:
是什么材料呢?可以留几丝,然后用铰刀,H7以上的铰刀。你加微信:18069028042,问技术吧

网友(点评):
正解,买H7或者H8的铰刀铰一下即可

网友(点评):
偏差0.006,铰可行不?

网友(点评):
刀具再好,也要设备精才能加工出来.

网友:
  这不是ø2钻头一钻吗

网友:
只有0.006的公差带,最好是在恒温车间加工。

网友(点评):
有3mm厚,加上冷却,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材料呢?可以留几丝,然后用铰刀,H7以上的铰刀。你加微信:18069028042,问技术吧

2.010-2.016mm??

先钻后铰可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材料呢?可以留几丝,然后用铰刀,H7以上的铰刀。你加微信:18069028042,问技术吧

铝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材

钻---铰----挤

网友:
恒温,钻,挤应该可以!!

网友:
坐标磨加工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