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最近画了一个rv减速器,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15-12-29):
最近研究了一下rv减速器,自己手痒就开始研究起来,不过都是偏理论的东西,加工经验不足,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大神对这方面有研究的,指点指点

楼主:
谢鹰老大了,我还加不了好友

网友:
可以发到齿轮版。

网友:
对于RV应该难点在加工吧  现在RV基本都用日本进口的  国内都还在研究

网友A:
国内材料和加工时硬伤

网友:
这个减速机被原日本帝人基本垄断

网友B:
摆线轮上的6个孔,有3个是安装偏心轴承传递力和运动的,有3个是供端盘联结柱销通过用的。
通过孔,应设计大一些有利于刚度。
下图的设计应该更合理一些。

网友B:
加工问题涉及面很广,你具体指哪个零部件?

网友:
关键还在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材料和加工时硬伤

那一般这个摆线轮用的是什么料呢?还有加工方式采用的是什么方式?慢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问题涉及面很广,你具体指哪个零部件?

主要是三个,摆线轮,壳体,偏心轴。还有其他,大侠觉得有必要注意的地方都可以提出来,我也只是提出来讨论讨论,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摆线轮上的6个孔,有3个是安装偏心轴承传递力和运动的,有3个是供端盘联结柱销通过用的。
通过孔,应设计大 ...

谢大侠指点,大侠还有其他rv减速器相关的资料不?甩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
日本的齿轮厂有这东西

网友B:
看大家都在认为难点在于加工,我不太认同。
RV,加工、装配、材料都有需要搞清楚的地方,但首先是设计需要攻关。
设计,并不是能把图纸画出来,就叫攻克了。
我在这里抛出一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单纯考虑一个因素,当摆线轮的齿面加工误差为4μm时,对最终的传动误差有何影响?
首先得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才能谈得上加工时,控制哪个零件的精度以及如何控制精度。这个问题,我认为本质上还是设计问题。
设计理论还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是谈不上加工的。否则会导致设计推加工,加工推设计,相互扯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三个,摆线轮,壳体,偏心轴。还有其他,大侠觉得有必要注意的地方都可以提出来,我也只是提出来讨 ...

现在的加工设备都比较先进,加工这些零件都不是问题。
摆线轮、壳体可采用连续轨迹坐标磨床,偏心轴是用普通轴加整体偏心轴承实现,轴承有专业的厂商生产,精度都很高。
这些都不是问题,关键问题还是在于我上边所说的设计理论。

网友(点评):
据我所知,偏心是整体的,用的设备是随动磨。体壳对设备要求也很高,位置度。

网友(点评):
偏心的实现方法有很多种,也可以用偏心轴加普通轴承;偏心轴的加工除了随动磨,可做个专用的工装;不光壳体,其他部件对设备要求也比较高,但设备本身现在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制约问题。

网友(点评):
关键的问题在于,有了设备,怎么用:去保证哪个零部件的什么误差,精度达到多少比较合适。并不是所有的零部件精度都达到最高,最终的传动精度就最高。

网友(点评):
对的,所有的精度是为整体服务的,没从整体设计上吃透,提高单件精度是无用的。和某公司谈过设备,他们提的指标非常苛刻,出来,设备厂的人说胡闹,根本就不懂,设备厂给帝人供了很多设备了。

网友(点评):
设计理论是随着应用实践的反馈而不断修正的,所有都是为应用服务的。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不存在绝对完善的设计理论!

网友(点评):
我所说的设计理论是广义的,指的是要从设计角度把问题讲清楚,并不是指一套理论体系。

网友:
减速器现在基本都是日本人在做,可能因为日本人自己的加工中心  精度达到做这个产品的要求 ,而我们国内还打不到这样的精度

网友:
针齿槽,很难磨,很费时,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大家都在认为难点在于加工,我不太认同。
RV,加工、装配、材料都有需要搞清楚的地方,但首先是设计需要 ...

我是这么想的,首先从理论模型下手,建立输入轴和输出轴转角的理论模型,我们可以理解他是一个多元函数,如果要确定其中一个参数对输出的影响,可以用偏导求解,当然实际可能比这复杂的多,但总体思路是这样,您看我说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么想的,首先从理论模型下手,建立输入轴和输出轴转角的理论模型,我们可以理解他是一个多元函数, ...

这个思路可行,难点在于零部件较多,每个零部件都可以找出一堆影响因素,而且这些单个零部件的因素和不同零件的因素又相互影响。
所以我主张RV研究,这个模型是其中一个关键,是首先需要攻克的,然后才能谈其他。

网友D:
这不是RV减速机吧,RV减速机齿蜗轮蜗杆减速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RV减速机吧,RV减速机齿蜗轮蜗杆减速机吧

这个是rv减速机,rv减速机是一词两意,蜗轮蜗杆减速机也简称rv

网友:
学习路过,但无法帮助!

网友E:
像摆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摆线的

嗯,对,就是一级行星减速器,再加一级摆线减速器

网友(点评):
摆线部分问题不大,国产摆线减速机;江苏一大堆;那就难再 行星减速机

网友:
听专家讲 加工精度并不是越高越好。

另外里面轴承也很关键。

国外轴承商提供的轴承都是特殊定制的,而对外说 都是普通的。

减速器厂家按普通的采购其他家的装上 就是不行。

网友:
楼主比较有心!

网友:
非常同意刘景亚说的,任何机械结构和设备不只是一堆高精度零件的组合结果就是高精度。
而是是把机构和结构重复的吃透,巧妙的设计加核心部件的可靠性,得到稳定可靠的产品。

我们为什么不做个成本低廉,简单可靠的RV减速器。
我觉得可靠性比超高的精度更关键,比如你的产品精度就是±0.1mm ,如果使用5年以上还是在这个范围,这也是有很多的应用场景。

网友F:
坛里的的杨大侠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坛里的的杨大侠可以的。

敢问哪位杨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