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术要求翻译。。

楼主(2015-12-29):
第二条技术要求怎么翻译啊,,,,,求助。

网友A:
和图号100-9137-02零件的配合达到c等级 。这个c等级是该公司标准,你去查他们的标准。

网友:
尺寸按氧化后的数值
与100-9137-02零件配合
除另有说明,零件全部锐边最小倒圆角0.02
仅内部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图号100-9137-02零件的配合达到c等级 。这个c等级是该公司标准,你去查他们的标准。

就是那个LCI缩写,不明白。歪果仁缩写太随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