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T型槽加工

楼主(2015-12-29):
在外径532内径480的法兰面上是否可以加工出图示T型槽?

网友:
给个完整的图,这样的图让人无法回答。

网友:
铸件还行,机加工这槽怎么搞啊,你几件?不行就拼接呀

网友:
线割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都说是内槽了

网友:
你能搞定的料这个槽刀是可以加工的出来,也可以选择分成两块。再焊接起来

网友:
估计不行

网友:
难  可以做事可以做的 因为我看过外面做的

网友:
理解不错的话是在一个12mm厚的法兰盘上车圆形的的槽。
如果整体不允许拼接,基本加工不出来,按你图上的尺寸做一把成型镗刀,最细的地方为1mm,强度很低。
如果拆开就很好做了。

网友A:
上车床车出来就行

网友:
非得这个形状T型不行吗?

网友B:
特制一把铣刀了

网友(点评):
他外面的口是8 里面一边深5个 什么铣刀可以洗这样的? 进去的铣刀最大圆只能到8 单边要5个 8的刀单边最多才4个

网友:
可以的,就是两端的进口要大即可

网友:
车是肯定能车的 看你的材料 精度要求

网友:
给出全图 比较靠谱 你这个应该是局部放大的吧
只是说很麻烦而已 磨3把刀 是否值得 包括检测都很麻烦
实际中也不会那么简单  说白了 就是刀

网友:
按图纸来看 进口端最大是8 也就是你的车刀最宽是小于8 里面18 单边是5个 也就是你的车刀刃最少要出去5个, 这样一算 刀杆部分最宽只能3个,

网友(点评):
线切割白钢条割这样的刀慢慢扣吧 如果是塑料 铝的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车床车出来就行

T型槽子如何车床能做出来?解释一下,我们学学。

网友(点评):
可能是笔误吧。

网友(点评):
我去,是法兰。是圆形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制一把铣刀了

要是定做一把拉刀我能相信,定做什么铣刀可以做出来?

网友(点评):
还有插刀???

网友:
可以,但是没有效率

网友:
你这个槽可以采用最新的一个铸造工艺,叫什么药水,这个工艺可以在论坛上找到

网友:
线切割不行?

网友C:
说用线切割和铣床加工的朋友都没搞清楚图纸。这个是车床活,是个圆周t槽,不知要求怎样,确实难加工。

网友:
工艺要求不要直接铸造成型
要求高的话 磨车刀车加工吧
不过车出来也不好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用线切割和铣床加工的朋友都没搞清楚图纸。这个是车床活,是个圆周t槽,不知要求怎样,确实难加工。

赞观察仔细!lz也不出来反馈一下

网友:
这个需要完整的图,专业的工厂来做。我们工厂就是做高端产品的加工,一件两件也做。上海荣皋激光。

网友:
低精度槽可以精密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