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弹簧装配方法,一直想不明白

楼主(2015-12-29):
是一种组合拉簧装配,外弹簧内套内弹簧。两根簧旋向不同。两端分别要旋转安装到挂簧板块上。一直想不明白,两根簧同向则很容易装配。

网友:
这个我已不是很清楚

网友A:
有什么想不明白的?方向不一样是防止线圈纠结在一起。弹簧不是完全垂直的,允许差几个角度,你图上看不出,实际上加上线径公差及垂直度公差,再加上使用中运动方向的偏差,除非间隙很大,否则内外套的弹簧相互接触的概率较大,同方向的弹簧就卡了。

网友(点评):
讲很很明白了.这个是典型用法

网友:
机械设计的都明白,有时寸土寸金,节约空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想不明白的?方向不一样是防止线圈纠结在一起。弹簧不是完全垂直的,允许差几个角度,你图上看不出, ...

同意,应该是防止伸缩过程中纠缠。

网友:
这个应该是弹簧操作机构上的吧!

网友:
内外组合弹簧一般都是左右旋配套的。主要是怕“咬”在一起

网友:
上面的弹簧芯若有个剖面图就好了。

楼主:
楼上几位讲的很对,是机构上用的。现贴上挂簧快外形图,希望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机械知识多,慢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