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人之膨胀螺栓——手册的含糊之处

楼主(2015-12-29):
      对着膨胀螺栓思索了好久,终于有些眉目,先说个前提:
      固定板的通孔只能比螺纹略大,不可等同于套筒直径,另外之前有社友说,先给膨胀螺栓预拧紧,使套筒先微微张开,砸入水泥地基上的洞后,再松开,我认为是不可以的。
      我们拧普通螺栓的时候,需要一个扳手套住螺母,一个扳手拧螺栓头部,这样一对方向相反的扭矩才能使螺栓拧紧。
      那么膨胀螺栓呢?螺栓锥头处插到地下了,又拧不到,我觉得螺栓是靠与套筒的摩擦力,而套筒是先靠与固定板的摩擦力产生预涨紧,再靠与水泥地基孔壁的摩擦力。所有三点:
                                  一.固定板要将螺栓拧紧时的轴向分力,即套筒向上升的力,“消化”掉。
                                  二 .当套筒顶住固定板时,所产生的摩擦力,足够使套筒胀大到水泥地基上孔的尺寸,使套筒与                                                        孔壁产生摩擦力。
                                  三.螺栓拧紧产生的径向分力要尽量比轴向分力大,即螺栓锥头的锥度。

如下是将买到的两种膨胀螺栓,不在固定件(图中大圆套)以上位置施加力,然后手拧至打滑的结果,小的是M12,大的是M16,分同一批购买:

图中可以看出,M16的膨胀螺栓的套筒从外径20,涨到外径21.5,即水泥地基孔打21足矣,而M12的膨胀螺栓,仅从外径16,胀到外径16.7,如此说明,若是地基上打了17的孔,那么就成“无尽的打滑”了,而机械手册中讲述膨胀螺栓并没有提及螺栓锥头处的锥度、套筒开口处的柔度,仅仅只单方面提供了钻孔直径、深度及可承受拉(剪)力,那很自然的就被“坑”了

另外我觉得有个偷懒的办法就是,把水泥地基的孔,打的和套筒外径一样或略小,然后将套筒与螺栓砸进去(砸套筒时,需在上面再放一个钢管,才能将套筒砸到位),这样套筒就不需要再考虑预涨紧了,直接放上固定件就可以锁紧。

网友:
不一样的厂家也不一样

网友A:
鹰大这都给这么分啊

这个东西要是有缺陷就不是标准件了

网友:
哥门儿还纠结这个问题呢,就拿图中两个螺栓 M16和M12的,实际使用的时候,M16的安装孔是打18的,M12的孔打14的或者16的,因为常用钻头的规格10、12、14、16、18、20.(根据实际效果选择,也许是螺栓不标准。) 因最近刚好有用过这膨胀螺栓。

网友:
有个叫锤钉壁虎的东西,感觉比这个东西用起来简单的多。

网友(点评):
下次试一下

网友:
不知版主有没有装过防盗窗之类的东西?如果装过就不会在这个上面究结了,打孔的时候打的深度和螺杆的长度差不多(稍短些),打膨胀螺栓的时候通常会把螺母的位置放在螺杆端头,那样子打的时候不会将螺杆头打变形而不好拧螺栓,等螺母靠胀套端打得贴近接触面就可以拧螺母了,这样只要打的孔径按要求来的,基本那个螺栓会妥妥的固定好。

网友:
学习了,非常不错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鹰大这都给这么分啊

这个东西要是有缺陷就不是标准件了

现在我们年轻人都浮躁,像楼主学习!

网友B:
之前也想过这种问题, 而供应商提供的膨胀螺栓规格也是五花八门, 吃了不少亏.

不过看楼主的表述还是有点不明白.

楼主意思是水泥基台上的孔不能过大, 稍微比螺栓上的套筒大一些就好, 而被固定底座上的通孔要比螺纹大, 比套筒直径小?

基台上的孔径要求好理解, 但底座上的孔必须要比套筒大的, 理由如下:
1. 方便设备摆放到位后直接打地脚
2. 膨胀头的张开并不是靠底座来承受锁紧的轴向力的, 轴向力主要靠套筒与水泥机台的摩擦力抵消

由于膨胀螺栓安装麻烦, 而且固定力也不高, 我们现在都用化学螺栓了.貌似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想过这种问题, 而供应商提供的膨胀螺栓规格也是五花八门, 吃了不少亏.

不过看楼主的表述还是有点不 ...

我说的就是,在套筒没有足够的摩擦阻力之前,在拧紧螺母的过程中,螺栓和套筒会一起自转。
现在我发现还是有很多方法能让套筒产生摩擦阻力的,所以还是你说的,用穿透式的安装方法最为方便,如下图左边为“平齐式“,右边为”穿透式“。

例如下面两种类型的套筒都可以和地基上的孔产生一定的预紧力

还有社友推荐的如下,击芯式,这种也可以穿透式安装:

网友(点评):
恩 就是这样 圆满了~

网友:
学习了,以前常是懒人办法做的。

网友:
理论联系实际,很宝贵的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东西只能凭经验了··············

网友:
估计你是没亲手打过膨胀螺栓。
楼主 ,你自己去仔细对比下手册上和你的产品是不是一个规格的。
手册上M12的钻孔19,是因为它这个产品胀管外径是18的。
你参照这个规格钻孔开大了。这才是导致你后续出错的原因。
多大的螺栓选多大钻头 ,前面前辈已经说清楚了。

网友C:
再传个手册上的图 (5-325)

网友:
膨胀螺栓的规格非常多的,楼主列出的仅仅是一种。后面列出了好几种,有的打孔比规格大四个就好了。正常情况下都是这样干的。例如M6的打10个的孔。那种套筒很短的,孔可稍微小点,但是进去后就别想拔出来调整了,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很好的氛围,学习了。

网友:
做的很好!

网友:
小东西 大学问!

网友:
螺钉只会以图一的模式张开,如果放置螺栓的孔材料强度够高,就不会有不牢固只说,况且就算孔壁的材料不够硬,那螺栓也只会圆周转动,而不会上下窜动,如果有大幅度的上下窜动,那就只能说明您的安装方法不对,对于孔壁材料较软的,应该夹住螺杆再拧紧螺母,才不会有大范围的窜动,如果书中有很多常识都需要列举出来,那书本的厚度就会翻倍了,虽然机械工程师要求严谨,但作为正在成长的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见解,有自己的解决办法

网友D:
@老鹰   鹰大 你这分给的太草率了吧  这很明显是楼主没领会到膨胀螺栓的实际运用状况呀 你咋给这么多分呢

网友(点评):
哦,认真发帖就加分,有时候判断有误。兄弟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鹰   鹰大 你这分给的太草率了吧  这很明显是楼主没领会到膨胀螺栓的实际运用状况呀 你咋给这么多分呢

我上次那个 关于缝纫机的那个帖子你都没给加分

网友(2016-02-01):
引用 网友C:
再传个手册上的图 (5-325)

这是什么手册?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