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普通的不锈钢轴,寻求大师指点加工工艺

楼主(2015-12-29):
图片是我公司的一根普通的不锈钢轴,比较关键的是其中边缘的圆角,本来希望是做成图片1的,但是我同事说需要多装夹一次,为此给我修成了图片2,我想问一下具体的加工工艺,还有哪种比较便宜,量大约在50k

网友:
R0.2可以采用抛光之类的加工

网友:
第二张图  应该是加了铣刀半径为了能清根,你这个图R0.3铣床加工不了吧??

网友:
真实看了好久才看懂的
什么铣床 是加工中心吧
对加工中心来说是一次装夹的 公差精度也好保证
我只是好奇的是 12mm圆 40长 装夹得做工装了
而且其他 尺寸 光洁度都会影响工艺的

网友(点评):
估计不是用加工中心生产的,如果公差等级不高的话,用加工中心估计这老板也不赚钱了

网友:
最好把背面的图也发上来看下,我猜测这个背面是个圆弧面,与轴不同心。
1.车床车偏心弧面
2.铣床铣两个侧面和上方凹形面

在没有5轴加工中心的情况,铣刀只能在垂直方向加工,如果图1那样就要加工完一个面,再把产品转90°加工下一个面。而图2那样就能一次性加工三个平面了。

网友:
不管方案1还是方案2,R0.3应该都不能铣到侧壁那里吧?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直接问你同事呢?

网友:
铣刀有半径加工的,不可能加工出来内直角

网友:
CNC一次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