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第二次面试,请教同步传输机设计

楼主(2015-12-29):
RT。。。。。。。。。。。。
已知需要输送的物体大小、重量、速度,以及输送方向的误差不超过正负0.5mm
设计一传输机构

面试题目,二面需回答,个人之前未接触过类似设计工作,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只知道用同步带加伺服电机来缩小误差,但是具体设计内容如何,不得而知,求诸前辈指教

不一定是设计方案,主要是明天如何作答。

网友A:
看是不是需要来回运动,电机选型,丝杆之类的玩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需要来回运动,电机选型,丝杆之类的玩样

事实上面试官什么也没有给我,题目就是设计一个传输机,在传输方向误差不超过正负0.5mm,后面我邮件问他要参数,他就给了我物体的大小重量和速度。
我现在也搞不清楚怎么办呢,感觉现在连电机功率都没法定,没法选型,至于结构,我也想不出多好的,就是简单的传输机方案,不知道靠同步带和伺服电机,能控制到这样的误差么

网友(点评):
完全可以

网友(点评):
知道重量和速度,这就可以选型了啊

网友:
多看书   网上找找  传动零部件设计实例精解

网友:
还有一些产品选型手册,里面也有案例教你怎么选他们的马达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实上面试官什么也没有给我,题目就是设计一个传输机,在传输方向误差不超过正负0.5mm,后面我邮件问他要 ...

功率可以定了。。。。。。。

网友:
看具体情况加感应器呀。

网友:
这个方案很多,估计面试官想看看你的设计思路是否清晰

网友:
很吃功夫的试题。这个试题与其说是考面试生,不如说是考考官。相信收回的试卷一定千奇百怪。回答这类题目重要的是要有天方夜谭的能力,专业功底也需要,但未必是第一位的。所以现在开始,你就给自己脑袋上钻上三千六百个洞,每个洞冒一个主意,只管往考卷上写写画画就好了。有能力的话,自已再加点点评,如某某方案效果如何优越,但工艺方面有一定难度,或某一材料或构件比较不太好买——不过这类话题自己一定要有底气,不能过分胡来,否则画蛇添足,反而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