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K≥1.33”和“100%合格”,哪个要求更严格?哪一个更难保证?

楼主(2015-12-29):
请教:对于产品质量控制,“CPK≥1.33”和“100%合格”,哪个要求更严格?哪一个更难保证?为什么?

网友:
cpk是个统计上的概念,cpk=2也不能说产品一定0PPM;只是基于过程受控下评估过程能力
满足一定的程度;
但是100%合格那是oppm;要确保100%合格那就是全检了,可操作性和成本也很高;
100%合格零件的散布不一定好,CPK或者CPMK能从质量损失函数上来说比较能反应一个尺寸或者
特性满足设计target的程度;
而且如果当初设计公差是按照给的统计公差设计的话制程CPK更重要;
一般也是要求Cpk ppk达到多少,不满足才考虑全检方案;
从实际控制来说我觉得cpk更严格;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打字好快,还不更改,看来是成竹在胸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CPK>1.33不能保证产品100%合格,这里还有个问题,CPK只能针对单一数据来分析

100合格更不能保证产品CPK1.33,甚至远远小于,因为CPK考验的是制程能力

其实两者都是非常难达到的(公差给的很大的时候不谈),不过作为品质管理,其实更应该重视CPK一点

网友:
cpk是这样产生的: 加工一定数量的零件(通常要求不少于30件),测量,统计计算,算出误差的方差即“西格玛”,用6倍“西格玛”代表加工系统实际达到的误差分布范围。再用设计要求的公差带宽除以6sigma,就得到cpk,一般加工系统能力cpk〉1.33表示能力充裕并且经济上是合理的。用上述方法得到的cpk值,有个标准的对应表可以查出对应的ppm,即每百万件产品中的不合格数,cpk数值越大,对应的ppm越小,cpk1.33对应ppm66.07。也就是说cpk达到1.33的加工系统,加工一百万件零件时,不合格数不超过66.07个。这个做法是根据统计计算通过对能力的预测和控制,实现对不合格率的预测和控制,是事前控制。合格率是对一个批次零件检验后得到的一个结果,是事后管理,并且不能反映系统能力。对工艺设计、管理来说,合格率意义不大,cpk能做出更多的文章,对提高工艺能力会有很大帮助。

网友:
一个重过程,一个重结果。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100%合格只是一个结果,并不能保证零件的过程稳定性,有时候会牵扯到100%挑选,那么人力成本或者机器成本都会很高,最终导致质量成本增加。Cpk〉1.33 更强调生产加工过程的稳定性,如果是单个零件,下道工序是自动组装,那么过程的稳定和零件离散度就非常重要。

网友(2016-01-29):
当然是100%合格更严格了。简单讲,CPK是在保证批量合格率和成本控制两个前提下的质量评价指标。如果你们公司不在乎成本,那就全检好了。

网友:
不错 但无法下

网友(2016-03-14):
从实际控制来说,cpk更严格。因为它是证明一个工厂的实际质控能力,是需要对5M1E的控制,而100%只要成本和人手等条件具备,实施就可以了

网友(2018-02-27):
我觉得100%合格严格,如果某个零件100%合格,那还计算cpk干嘛

网友(2018-04-05):
从我们某些产品来看,cpk更严格,这个更注重过程,对于数据分布也有比较高的要求。100%合格相对cpk来说能稍微宽松一点。

网友:
都是大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