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缸上面这个是啥东西?

楼主(2015-12-29):
    需要图中气缸杆上蓝色的小东西作顶出作用,但是不知道那小东西叫什么,SMC  CG系列里面没看到这个小配件。知道的大侠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螺纹防护帽,安装前扔了。

网友:
保护螺纹的。很多东西都有类似的保护措施,如电机输出轴

网友:
包装时保护螺纹的塑料软套

网友:
顶的话你得自己做一个球头螺母……

网友:
就是保护一下  没什么其他用处

网友:
安全防护呀!再做一个螺母就是了

网友:
蓝色的保护螺丝的    可以装好看吧

网友:
SMC气动技术第三版  自己看看吧,加油.....

网友:
顶的话前面可以加浮动接头

网友:
螺纹防护套

网友:
保护螺纹的

网友:
保护螺纹的,没有别的用的,用气缸基本就扔掉了

网友:
叫安全套 兄弟

楼主:
各位,其实我要找的是图上这个东西···
    不会截动态图····
那个黑色的头估计是装在气缸杆上的,顶上动作使弹簧板动作,看起来不像浮动接头啊
不知道是啥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
橡胶套,保护套。。
有得是卖的,实在没有,自己开模,很多人可以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