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内圈滚针轴承的轴怎么做。

楼主(2015-12-29):
一与无内圈滚针轴承配的轴,表面淬火硬度要到多少才行。
谢谢指教。

网友:
哈哈,翻一下INA的样本

网友A:
大于HRC58,标准上有说明的

网友:
查阅组合机床手册,多轴机床有时轴间距很小,会用到这种结构,手册里有很多答案。

网友:
58-62hrc

网友:
这种应用,除了对轴硬度有要求,还对硬化层深度有要求。

网友:
58-62HRC

网友B(2021-01-06):
引用 网友A:
大于HRC58,标准上有说明的

老哥,想请教一下这个大于HRC58是出自哪个标准呢?我找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2021-04-09):
芯轴全部淬硬硬度:HRC58-62;或者表明淬硬,如果硬度不达标,芯轴会出现磨损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想请教一下这个大于HRC58是出自哪个标准呢?我找了好久没找到

GBT 5801-2006滚动轴承48,49和69尺寸系列滚针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