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用装饰螺纹线命令做的螺纹比如M20,智能尺寸怎么标出??

楼主(2015-12-30):
solidworks用装饰螺纹线命令做的螺纹比如M20,智能尺寸怎么标出??还是只能用注释手动添加???4 A4 ~* W0 C. a

网友:
你直接选中装饰螺纹线,智能标注当然就识别出是螺纹,自动标注为M几

网友:
是需要手动更改标注的

网友:
我都是手改,同问能自动标注么

网友:
螺纹修饰,只是个显示,不能让软件认为是螺纹的.还得手工修改.

网友:
在添加装饰螺纹线时可以选择螺纹规格,出工程图时可直接标注出。

网友:
从2015版是手动改,以前有版本是可以自动生成,也有需要手动改的。

网友:
我的基本是手改的 用的不是很多~!

网友:
貌似只能手改

网友(2018-08-21):
工程图中选中螺纹,右键插入标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