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模靠山上加装传感器连线冲床脚踏开关,是否可行?

楼主(2015-12-30):
公司最近一冲模工序偶发靠山未靠足冲切不良,商讨原因,生产部总以改端定位靠山为孔定位靠山影响生产效率为由,坚决反对。
于是就有了在冲模端定位靠山上加装一个位置传感器,连线在脚踏开关上,当工件捅到底,则线路接通,脚踏开关工作进行冲切。未捅到底,线路不通,脚踏开关失效,不能工作。
在连线处加装一个接头开关,扳至一头,插入传感器连线,则电路需要通过传感器方可工作。当传感器不需连接时,开关扳至另一头,相当于恢复原线路。
各位,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
能不能绘个图示意下。看不懂。

楼主:
没有上传图片的权限,只能附上示意图

网友A(2016-08-26):
LZ的思路可行,但是开关本身也有一定的定位误差,就是说压得松点、紧点都会导通。夸张地说,可能松、紧的压下量相差1mm,但是电信号都是通的。挑选开关时要注意点。
另外,建议买有两对触点的开关,其中一对触点接个灯泡。开关压下时,灯泡亮。
如果没有灯泡,工人踩一脚,机器不动,可能有几种原因:工件没捅到底,脚踏开关坏了,等等,工人还要动脑子判断。有了灯泡,就便于判断原因了。

楼主(2019-12-02):
引用 网友A:
LZ的思路可行,但是开关本身也有一定的定位误差,就是说压得松点、紧点都会导通。夸张地说,可能松、紧的压 ...

谢谢你的回复。
你说的小灯泡,想的很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你说的小灯泡,想的很周到。

我前面想的还不够周到。应该把灯泡直接串联到线路里,这样如果灯泡亮,100%是捅到底。如果灯泡不亮,机器100%不会动,可以放心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