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磨密封问题,请教

楼主(2015-12-30):
如上图所示水箱内注满水后工作,要求水不要严重外流即可,往外渗一些没事,水压基本很小,甚至无压力,水箱通过两头支起来,水箱与抽板之间间隙配合,每20s向右抽动粉色板一次,水流出。如此,想到在水箱低面开一圈密封槽。问:密封用什么材料保证密封不会容易被抽板磨坏,怎样设计才不会使密封条往下掉下来。
下图为底面开一圈密封槽示意

补充内容 (2015-12-30 12:22):
抽板向右抽时,要时上下孔完全对正,这样还得考虑板向左回时回切到左侧的密封。这样在抽板的做棱做个大的倒角可以吗

补充内容 (2015-12-30 12:24):
抽板向右抽时,要使上下孔完全对正,这样还得考虑板向左回时会切到左侧的密封。这样在抽板的左棱做个大的倒角可以吗

网友A:
密封材料最好选用自润滑的;比如四氟材料的、石墨材料等,填料密封;固定的话可以在外面用顶丝

网友B:
左边为常用密封件与槽结构,右边可以参考下。
随便拿手画的,还望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为常用密封件与槽结构,右边可以参考下。
随便拿手画的,还望见谅。

密封用什么材料,右面这样会掉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材料最好选用自润滑的;比如四氟材料的、石墨材料等,填料密封;固定的话可以在外面用顶丝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材料最好选用自润滑的;比如四氟材料的、石墨材料等,填料密封;固定的话可以在外面用顶丝

主要是耐磨,20s抽拉一次,四氟材料能撑多久,还得更换方便啊

网友(点评):
那你可以选用石墨材料的,比如抽油机带着抽油杆天天上下运动就用的石墨盘根;

网友(点评):
耐磨应该没问题,估计都得是百万次的级别,前提是你那个板得保证贴合比较好,我感觉用橡胶会好些

网友(点评):
耐磨应该没问题,估计都得是百万次的级别,前提是你那个板得保证贴合比较好,我感觉用橡胶会好些

网友C:
可不可以从侧面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从侧面拉

不可以啊  只能往有抽,看第一个图

网友D:
楼主好:
      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1、从图一来看,猜测此机床主要功能应该为清洗工件
      2、设置抽板的目的有2:
           1)在图2位置时确保水箱腔体盛水;
           2)抽出抽板时将水箱中的脏水排出。
      (以图一应该不会是对孔机加工的设备,不可调试工件与刀具的相对位置,而且装夹精度也达不到)
      对此设备有以下建议,供参考:
      1、以现有设计方案需验证密封圈的可靠性,以及抽板与抽板下板的配合以及两者的表面精度;
           建议:
           1)去掉抽板及抽板下板;
           2)水箱共用两侧导轨可进行升降(水箱内底面需修改为曲面,减少排水时水渍残留)
           3)下方水槽的孔位偏移变形,下部水槽上表面外缘增加挡水筋条
           使:
           1)水箱下降,水箱外底面与下部水槽上表面配合(或在下部水槽上表面对应水箱底部孔周围设置密封圈),使下部水槽上表面堵住水箱底部孔;
           2)水箱上升,水流从水箱底部孔流出,从下部水槽上部孔流入下部水槽。
           水箱孔位与下部水槽孔位简单示意如下:
   水箱        /      下部水槽
O
O

O
O

网友:
我觉得在给抽板边缘倒大圆角后,利用液压缸所用的密封条材料,加上燕尾槽的安装结构,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
      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1、从图一来看,猜测此机床主要功能 ...

非常感谢!
此设备为圆簧热强压设备,加热后的弹簧落入紫色料碗后,上面那一排轴往下压弹簧,同时水箱注满水冷却弹簧。抽板是为了排料和压的时候的支撑弹簧。
非常感谢,欢迎您继续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此设备为圆簧热强压设备,加热后的弹簧落入紫色料碗后,上面那一排轴往下压弹簧,同时水箱注 ...

楼主好:
      对于水箱底部槽可加工为燕尾槽(外窄内宽),前面已有人讲过,不再赘述。另请关注槽道的形状,应利于密封圈应力的均布
      对密封件材料的选择,目前还没有该种密封环境和方式的经验,对此只能建请选择几种材料进行加速耐久测试比较 为宜。
      另保留前文所提改善方案的建议。
      以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此设备为圆簧热强压设备,加热后的弹簧落入紫色料碗后,上面那一排轴往下压弹簧,同时水箱注 ...

这里传不了附件,不然给你两本书供参考,QQ1057394945

网友(点评):
给你mail了!请查收!

网友:
楼主你还需要抽板比较难做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此设备为圆簧热强压设备,加热后的弹簧落入紫色料碗后,上面那一排轴往下压弹簧,同时水箱注 ...

关于密封问题,楼主可以考虑异性密封圈,网上一搜一堆,选择耐磨的异形圈;这样结构能简化,胶圈就非常难掉下来了,比如说:T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密封问题,楼主可以考虑异性密封圈,网上一搜一堆,选择耐磨的异形圈;这样结构能简化,胶圈就非常难 ...

恩,好的 ,多谢

网友(点评):
不谢! 异性胶圈 尽量买厂家已有标准的,便宜;非标要开模具费

网友:
用四佛的就好,不过设计需要改改,是你自己设计画的吗,好

网友F:
反复看了楼主的设计,为啥要用抽拉的方式去做弹簧的承压底板呢,用翻转机构,做热簧的承压板,不是能更好的解决密封和磨损的问题,加入棘轮机构还可以省下右边抽拉的电机哦。

网友(点评):
那应该不是电机,是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反复看了楼主的设计,为啥要用抽拉的方式去做弹簧的承压底板呢,用翻转机构,做热簧的承压板,不是能更好的 ...

嗯,功能都是抽拉这个动作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啊  只能往有抽,看第一个图

用不到燕尾密封槽吧,根据压力的不同,密封槽截面不同 ,加压后,密封圈 接触面积不同,加压后,燕尾槽密封接触面比矩形槽密封接触面小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格莱圈 的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复看了楼主的设计,为啥要用抽拉的方式去做弹簧的承压底板呢,用翻转机构,做热簧的承压板,不是能更好的 ...

多谢,现有的热强压就是翻转的滚筒机构还有抽拉水箱的结构,只不过现在非得要考虑下抽板的。

网友(2016-02-19):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是否好更换得考虑。

网友:
磨损是硬伤,再加上后期液体中的残渣加快磨损,建议不用滑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