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齿圈切断之后变形会有多大?

楼主(2015-12-30):
一个完整的齿圈在加工好之后切断为成140度的两个扇形齿圈,每段上有四个定位孔,位置度要求是0.04mm。
加工工艺大致是:车—齿加工——钻孔—切断。
我想问一下,一般外径是一千多的环锻件切断之后的变形量有多大?

网友A:
需要增加去除应力的工序。

网友B:
切断工序提前,放在车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断工序提前,放在车后

这个不可能吧,制齿前必须把断面和内外径车到到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增加去除应力的工序。

怎么除应力?

网友C:
看这个图,感觉最好做支撑模,图上要求热处理,按楼主的加工工艺变形肯定大,难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图,感觉最好做支撑模,图上要求热处理,按楼主的加工工艺变形肯定大,难符合要求。

热处理要求是锻件的要求,加工过程中没有热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可能吧,制齿前必须把断面和内外径车到到尺寸。

粗车-切断-钻孔-装配-精车-齿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车-切断-钻孔-装配-精车-齿加工

切断之后在进行齿加工,怎么定位?找正?

网友:
前几天的那个比这个还大的,搞定没?

网友(2019-08-09):
楼主,你好问题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