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ing插件,法兰拖动直接连90度弯头,为何不能自动和弯头定位呢

楼主(2015-12-30):
routing插件,法兰拖动直接连90度弯头,为何不能自动和弯头定位呢

网友A:
好像就是不能,需要一段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就是不能,需要一段直管,

那我看到弯头上面有线路点和连接点,这两个点是用来定位的吗?如果是的话为啥不能直接连法兰呢,

网友(点评):
可以,线拉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Tab键

按tab不管用啊

网友:
法兰和弯头 连接点 都有吗? 是否符合sw的要求?(名义尺寸、壁厚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