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φ5的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5-12-30):
(图片)

楼主:
这φ5的孔怎么加工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A:
看你画的这孔,那是先打孔,再用铰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画的这孔,那是先打孔,再用铰刀

φ4.8的钻头    φ5的铰刀?

网友(点评):
可以,4.8,4.9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φ4.8的钻头    φ5的铰刀?

可以,4.8,4.9都行,这孔是定位用的?

网友:
5个的铰刀 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4.8,4.9都行,这孔是定位用的?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4.8,4.9都行,这孔是定位用的?

是的
轴颈上安装齿轮
φ5的铰刀规格是多少 按那个精度等级

网友:
这个是在圆面上,是不是要用一个带弧度的导向夹具之类的东西?

网友B:
孔的对称度怎么理解

网友(点评):
我好像也还没见过孔的对称度,可能是我见识短了

网友(点评):
没其它意思,只是想说明有些设计要求的公差是不是脱离了实际,原设计是不是懂公差,加工者也有必要反问,你画这个公差打算让我们怎么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轴颈上安装齿轮
φ5的铰刀规格是多少 按那个精度等级

直接告诉他们买5H7规格的铰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的对称度怎么理解

我也不知道设计的思路,您分析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基准C都不知道在哪里,不知如何分析

网友:
我觉得根本不需要标公差吧,感觉就是紧定螺钉的孔,也许是我没接触过类似的要求。。

网友(点评):
销孔,不是螺钉孔。

网友(点评):
感觉不需要公差

网友:
只需要拿中心钻打点,然后在钻头打洞,然后铰刀    主要固定不要伤工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