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画了个架子(场内放置材料.类似型材).请指出不当之处

楼主(2015-12-30):
还没有画完,这样做架子好不好呢
大家的型材放置架势什么样的
因为只有一种型材,不需分类

网友A:
为什么要斜的,最上面的最里面不是不好拿了,我们是平的,就中间竖着一根粗工字梁,然后平着焊横梁,三层,不要高于1500,太高俩人不好往外拿了

网友:
要计算一下承载力,这种伸出来的挑臂不可靠吧,堆放的稍微多一点重一点的就危险,还是四柱的比较好。

网友:
为什么要做成斜的,为了不让圆料掉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斜的,最上面的最里面不是不好拿了,我们是平的,就中间竖着一根粗工字梁,然后平着焊横梁,三层, ...

上图阿   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阿   大哥

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简单好用,呵呵

网友:
底部其实不用做个框架,两条横着的角铁连接起来就行了,我也画过类似的东西,放长的钢管的

网友B:
我们公司的,相当结实,看你需求了

网友(点评):
这个也需要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的,相当结实,看你需求了

怎么拿?人,还是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的,相当结实,看你需求了

自己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拿?人,还是车?

肯定是叉车,材料那么重

网友:
感觉有点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叉车,材料那么重

我看人拿,危险,好奇,问下。另外做好隔离带,防止掉落,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