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浓硫酸搅拌的请教。

楼主(2015-12-30):
本人遇到一个问题,烦劳各位能人志士给予解答。
       浓硫酸怎么搅拌?大型的硫酸桶,混合了硫酸和其他金属,例如废旧铁 铜 之类的。为了溶解 稀释 且不造成凝固。本人已绞尽脑筋,才疏学浅想不到办法。

网友A:
用溢流槽,配合耐酸泵,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B:
是否可以参考混凝土搅拌车?

网友:
小作坊上大设备不划算,人工搅拌还是换小桶吧

楼主:
现在呢,不是大小设备的事情。就是这个问题把我难住了,也被几个同行笑话。为此,请教您,是否有类似的设备。还请知会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参考混凝土搅拌车?

搅拌车类似的办法,会不会被硫酸腐蚀的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溢流槽,配合耐酸泵,应该可以实现

您说的这个原理,我还是不明白,还请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原理,我还是不明白,还请赐教。

就是这个示意图,其实就是用泵来充当搅拌

当时没细想,用不到溢流槽就可以,见谅

在吸入时注意别吸入固体杂物,这个时候可以采用溢流槽的方式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示意图,其实就是用泵来充当搅拌

当时没细想,用不到溢流槽就可以,见谅

感谢您的赐教!刚刚我想了一下 ,用泵的话,始终存在被腐蚀的情况发生,弄不好造成硫酸溢出或者泄漏,都是相当严重的。是否可以利用超声波振动,使硫酸桶内的金属溶解后且不会继续发生凝固。 只是我对工业上的超声波一窍不通。

网友:
搞不好污染环境啊

网友:
买现成的专用酸洗设备吧,去度娘找

网友:
连着桶翻滚
水泥浇筑用的震动棒

拍个照片看看实际情况才好让大家出主意

网友:
用耐酸的塑料,如PVDF材质的做一个搅拌叶轮,叶轮轴也可以用PVDF材质,上面用电机带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赐教!刚刚我想了一下 ,用泵的话,始终存在被腐蚀的情况发生,弄不好造成硫酸溢出或者泄漏,都是 ...

要买靠谱的泵

那你以为硫酸厂不靠泵,怎么来进行硫酸生产以及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买靠谱的泵

那你以为硫酸厂不靠泵,怎么来进行硫酸生产以及周转?

说的有道理。呵呵!

网友:
酸洗泵下面叶轮泵体全是塑料的,上面电机也要专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