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深的概念是渗碳才有的么?

楼主(2015-12-30):
经常看图纸上说层深,但是又没有说渗碳了,是不是有了层深就一定是渗碳了呢?

网友:
普通淬火也有层深的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没有经过渗碳和渗氮,也有层深,对否?

网友:
大尺寸的淬火件一般是淬不透的,所以有层深的概念,另外有些件需要表面硬,内部韧的,也就有层深的概念了

网友(点评):
淬不透是什么意思呢?淬透了是什么概念呢》能否形象解释下。。。

网友:
反正我接触的小模数行业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网友:
表面淬火有层深
化学热处理有层深

网友:
你上传的2张图片跟据技术要求判断都应该为渗碳淬火回火处理工艺。有时候case hardened 就被直接翻译为渗碳。普通的淬火有的只是由表及里的一个硬度降低的梯度,不能算为层深。层深检测都有一个界限硬度值作为基准,就像你第二张图片里面的550HV1即表示用维氏硬度计1KG力进行测试,由表及里硬度至550HV的地方即为层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