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孔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5-12-30):
一个批量性的产品,材质为不锈钢。外形类似于注射器针管,呈锥形,大径1.7mm,小端直径0.45mm,需要加工一个0.23mm深40mm的孔。用那种加工方法能达到?

网友:
有锥度钻头的

网友A:
用穿孔机可能性价比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穿孔机可能性价比好点

就是电火花吗?

网友(点评):
穿孔机 编辑 穿孔机也叫电火花穿孔机、打孔机、小孔机、细孔放电机,其工作原理是利用连续上下垂直运动动的细金属铜管(称为电极丝)作电极,对工件进行脉冲火花放电蚀除金属成型。

网友:
联系我。专门的钻孔动力头。。。苹果手机上有一个零件就是用我们的动力头钻的。

网友(点评):
请教下0.23的孔,40的深度可以用钻的吗、 可以的话给个视频 或图片 谢谢

网友:
只能电火花了,要不是电化学加工

网友:
说错勿怪,坛里有一个大侠是做电子束焊接的,他做的样件有在1毫米板上打0.1mm的孔,问问他看,据他说可以将5毫米的不锈钢板上打穿0.1mm的通孔,0.23mm深40mm的孔是盲孔还是通孔,貌似有点无解的样子。

网友:
我们上海荣皋激光就是专业做微小的孔的加工。

网友(2018-02-01):
这个要用光纤激光打孔的!

网友:
我也关注这个问题,有的可以做但是圆度不好